无火花交流接触器即将面市

楼主(2009-01-20):
      传统的交流接触器,不宜用于频繁关启的设备,例如象自动气泵之类,这是由于机械运动部件的磨损,及触点的频繁烧蚀导致使用寿命非常短,而采用固态交流接触器,则因造价较高,难于推向市场,怎么办?最近我们开发成功,数控无火花交流接触器,现已申请了专利,该样机将在农历正月初八在温州乐清电器节上展出,它的主要优点是,触点无火花,所以使用寿命相当长,工作原理说穿了很简单,让触点在交流电流过零时切换,而这个功能的实现,全部由内部的单片机来完成,同时还有断相保护,过流保护,堵转保护一系列保护功能,保护停机后,有相关指示提示故障原因,所以产品非常实用,而造价并不高,5000W以下的启动控制器,可望控制在80元左右.因此性价比很高.若你对此产品感兴趣,也可直接联系我.

网友A:
能不能吧他的结构及图纸给我来一份 啊谢谢啊dianxiaozhoiu@126.com

网友B:
能不能吧他的结构及图纸给我来一份 啊谢谢啊383458267@qq.com

网友C:
给点资料869908919@qq.com

网友D:
过零断开?如果是机械触点的话在交流电每秒50HZ的工频下如何可在0。02秒的时间内可靠的关断电路?很想了解望楼主能把原理给大家好好分享一二,谢谢

楼主:
既然原理已经公开,反正也有专利保护,为了满足以上网友们的要求,我再向大家透露一点技术决巧吧,大家都知道大炮射中目标的原理吧,当单片机测试到过零时间时,我们并不一定要求继电器必须在当前过零时刻完成接通或断开动作,我们只需要在下一个或下下个过零时刻到来时完成即可。而要精确做到这点,对单片机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太简单了,说到这里恐怕大家也都领会了解透切了,但是请注意,千万不能盈利为目的去仿制啊!若你真要此项技术投产的话,请及早与我签订许可协议。

网友E:
能不能吧他的结构及图纸给我来一份 啊谢谢啊925096859@qq.com

网友F:
1、过零切换理论上是讲得通的,那三相触点应该不同期动作了?

2、接触器动作是有惯性的,说断既断,动作灵敏度能做到几个豪秒吗?

楼主:
看来你还没有领会我上面的要点 ,其实不管交流接触器动作多慢都无妨,哪怕在500毫秒后完成,只要保证在接通断开的瞬间处在电流过零时就可以了。

网友:
请介绍接通和断开的动作时间.

网友G:
“7楼 刘志斌     三相触点应该不同期动作”,“ hzyhxxy ” 如何处理的?精确计算、调整每个触头超行程?为了工业化生产而忽略不计?

楼主:
10楼 西安老王 你考虑的还是原来的三相交流接触器结构,其实我们的结构是三个独立的电磁式继电器,分别受控与单片机。

网友H:
请教一下楼主,什么是过零断开?谢谢。

网友I:
搂主说的简单,触点是个机械接触,不像变频器等是电子导通的,所以你按你现在说的基本上是理论上的,并且交流电是有过零的时刻,但是非常短暂,恐怕触点接触的时间都比这长多了。

以上分析,楼主所说的要不就不是靠触点控制接通,要不就是胡说八道

网友J:
请教一下楼主,什么是过零断开

网友K:
很想见识见识这个接触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来你还没有领会我上面的要点 ,其实不管交流接触器动作多慢都无妨,哪怕在500毫秒后完成,只要保证在接通断开的瞬间处在电流过零时就可以了。

 1、“交流接触器动作多慢都无妨”,这话不对;

2、过零时,需要及时跳开,可是动作慢,两个零点过去了,还没有离开分断怎么办?

3、分断不是一个时刻,而是一个时间;过零是一个时刻,不是一个时间。

网友L:
基本上同意13楼的说法换电子管的视乎还可以蒙一下

网友M:
理论上通的过去。最大的控制多少电流。可控硅??????开关管????

网友N:
不可信,除非是可控硅等电子开关

看来你还没有领会我上面的要点 ,其实不管交流接触器动作多慢都无妨,哪怕在500毫秒后完成,只要保证在接通断开的瞬间处在电流过零时就可以了。

机械装置很难控制毫秒级吧

楼主:
请教一下楼主,什么是过零断开?谢谢。回复12楼14楼

----------------------------------------------------------------------------------------------------------------------------------------------

过零断开,就是当流经触点的交流电流等于零值的瞬间,触点达到分离。

楼主:
不可信,除非是可控硅等电子开关 回复19楼

---------------------------------------------------------
信不信是你的权利,人家已经在筹备明年的量产规划了,过几天,等我把产品图像传给你看,你自然就相信了。用不着多费口舌。

楼主:
理论上通的过去。最大的控制多少电流。可控硅??????开关管????回复18楼.

-------------------------------------------------------------------------------------------------------------------

目前的产品,能通过30A电流,适合,3KW 以下电机频繁控制,明年打算生产60A产品,适合7.5KW的电动机控制.

楼主:
搂主说的简单,触点是个机械接触,不像变频器等是电子导通的,所以你按你现在说的基本上是理论上的,并且交流电是有过零的时刻,但是非常短暂,恐怕触点接触的时间都比这长多了。

以上分析,楼主所说的要不就不是靠触点控制接通,要不就是胡说八道 回复13楼
---------------------------------------------------------------------------------------------------

事实胜于容辩,希望你早日来我们这里亲眼看一看,你就明白了。胡说八道 的是你自己。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的产品,能通过30A电流,适合,3KW 以下电机频繁控制,明年打算生产60A产品,适合7.5KW的电动机控制.

1、“目前的产品,能通过30A电流,适合,3KW 以下电机频繁控制”,说明大家的担心不无道理;

2、一般开关、接触器在通断电流时,电弧持续的时间是若干个交流周期,电弧在若干个过零时刻也是灭掉的,所以靠过零断开消除火花、电弧并不现实,这就是你说的,现在只有“3KW 以下电机频繁控制”的,为什么不生产30KW、300KW电动机的控制接触器?

3、作为一项发明,要科学经得起实用,首先在理论上要站得住脚,不能存在半点侥幸!

网友D:
是否是这样如可控硅等,电子设备分别与机械触点并联在机械触点接通与断开之间只要控制晶体管就好了,那不说和软起动器一样了吗?

楼主:
是否是这样如可控硅等,电子设备分别与机械触点并联在机械触点接通与断开之间只要控制晶体管就好了,那不说和软起动器一样了吗?

---------------------------------------------------------------------------------------------------------------------------------------------------------------------------------

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那不是多此一举吗?主要是为了适合市场竞争,既要好用,造价要低,控制3KW 以内的电机,出厂销售价定位在80元一台,现在就可以提供样品。

网友O:
发个照片来看看了。chq.09@163.com

网友P:
楼主所说目前的产品,能通过30A电流,适合,3KW 以下电机频繁控制,明年打算生产60A产品,适合7.5KW的电动机控制..大家都知道,普通质量好的接触器30 A能控制15kw电机60A能控制30kw电动机,你的产品触点无火花,所以使用寿命相当长,怎么控制怎么小功率的电动机呀?

网友F:
1、30A控制3KW电机,是对的,搂主考虑的是异步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倍;

2、问题是大电流的电弧、火花持续的时间一般在几个交流周期,期间有几个零点,所以简单靠过零消除电弧,对大电流的开关设备不成立;

网友Q:
呵呵,温州乐清就是假电气之乡,又出来忽悠,呵呵呵,固态继电器不就是过零无触点触发么??有触点?你怎么能精确控制吸合时间?呵呵

网友Q:
我现在见到乐清的东西我都不买,呵呵呵,还“信用浙江”,--------就是表字牌坊。呵呵呵

网友F:
一个新东西出来,七嘴八舌是正常的,但是不能随意攻击一个企业、一个厂家!

网友R:
这个有待实验一下啊

网友S:
发个照片来看看了lkmaunui@sina.com

楼主:
 为了满足大多数网友的要求,今先传上3000w以下电机启动用的,数控无火花交流接触器的,结构原理图及PCB板子布局,实物相片三张,以供大家参考讨论。

网友T:
从图片推断,这不是接触器,而是智能控制的继电器.这种产品的寿命不会很长,因为继电器目前的寿命是10万次.

网友T:
同时,这种结构无法做大容量,是因为继电器的电流无法做大.

网友T:
再一个问题就是,继电器的吸合\释放时间的离散性很大,所以,制作少量样品可以,但是大规模生产就不行,因为你很难做到逐台精确调整.

网友U:
是个玩具,没有实用性,不如RSS

网友V:
稳定吗?万一大家用在防爆的地方,稳定是第一位啊!不如选用固态开关

网友W:
这样的产品如果做小的还可以,做大功率的就不行了

网友X:
你放心好了,你注定要失败的!这个专利不是你的!早在N年前,台湾人就申请过了!为何没有商业化呢?想想吧!继电器这个机械性的东东,它和环境及使用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在不同的条件下,很多参数都会发生变化的!你在这个时候行,变个时候就不行了,在中国行,换个国家就不行了!你控制的不外乎就是及合及释放时间吧!这个参数会变的,继电器越大变化越大(特别是吸合时间!)!这个技术我研究了2年了,要想好好的利用这个零点,还要下很多的功夫的!

网友Y(2009-02-28):
太占地方了,又容易损坏,环境差的地方又用不了

楼主:
太占地方了,又容易损坏,环境差的地方又用不了
=====================================================

体积跟传统的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断相保护器+控制按钮相比,要小得多,怎么说太占地方了?使用寿命比传统接触器长的多,怎么说又容易损坏?适用环境应该比传统接触器强,怎么说环境差的地方又用不了。

网友Z:
机械式的接触器,我觉得准确的过零切换很难做到,不过接近过零的切换还是可以的,只要电流小了,电弧肯定会小,或者没有。

网友AA:
从图来看有继电器就有电弧的,只是小或大而已,如是是用可控硅做固态接触器的话我还信.我这样认为不知是对还是错,请各位同行指教一下.

网友AB:
我看把你这个改改用来控制可控硅应该还会好一些。机械式的接触器越大所产生的火花越大,只是你现在做的小没发现。如果在到过零前几个US就启动接触器,这样也许会好点。但每个接触器的触点特性不同已很难调准。不过你的理论是可行的。能否把你的PCB原理图发给我一份吗?gao8888@21cn.com

楼主(2009-12-01):
现在的产品已经能做到控制11KW的电动机了。

网友AC:
我以为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AD:
要是电杌对地短路  有灰尘的场所呢

网友AE(2010-02-24):
类似于复合开关的东西

网友AF:
这个东西,我是不敢用啊,哈哈,

网友AG(2013-01-21):
这个 还是期待吧没有经过现场使用很难说出他的好坏

网友AH:
过去三四年了,量产没有?楼主还在吗?不能总是“即将面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