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45KW.故障现象为频率跳动不稳,求助怎么解决!

楼主(2009-01-20):
安川G7变频器,45KW.故障现象为频率跳动不稳,求助怎么解决!

网友A:
可能是信号些波动不过这是正常的,,,,,,可以通过设置模拟量输入滤波时间来设置加长滤波时间。

网友B:
请问是那种调速方式???

网友C:
几种常见的情况:

1。频率跳动不稳如果用电位器调速的话,有可能是电位器坏了。

如果电位器没坏就是受到干扰,用屏蔽线,加滤波电容。

2。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负载电流过大,变频器保护,电流高频率自动下降,电流低频率又上升。你有说明书的话可以看下这条参数。

3。如果用面板调速估计也是受到干扰,查找干扰源。

4。如果误差不是很大,在小数点后2位是安川的通病。

具体还要看现场情况如何。

网友D:
就是干扰

楼主:
该机是用在行车上的,行车行走速度不平稳

网友E:
先搞清楚是输入频率跳,还是输出频率跳!!!

楼主:
输出跳。输入是固定频率啊!

网友F(2009-02-19):
你测量一下输入的模拟量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就是负载的变化,你可以将过载限制功能关闭,就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