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组网问题

楼主(2009-01-20):
我现在有三台plc,一台做主站,两台做从站,通过以太网交换机形成光纤环网,其中从站plc还挂有远程模块。但是我不是很会PLC组网这方面的设置,请哪位大侠给些组网方面的资料,还有远程模块设置的资料,谢谢

网友A:
两层网络的我还没有使用过,在这里不好发表任何评论,但应该要用到CX-INTEGRATOR进行网络配置.如果只有以太网的话(非冗余)你只需把硬件接好.在主机里面做发送和接收的程序,这样便于管理和今后的调试,注意在写程序时,如果有指令共用了一个通信端口的话需要使用排他控制,具体的写发指令手册上面有.

网友B:
以太网问题,首先要用CX-NET做路由,我的通讯方法是在从站使用SEND和RECV指令,主站被动接收,你看看以太网模块的手册上面的例子可以照搬过去,不推荐用CMND指令,传送的数据不复杂的话。远程模块问题:也要先使用CX-NET做路由,再用到CX-INTEGRATOR进行配置注册,我不知道你用的是那种远程模块,如果是DRM模块我还熟悉,它下面挂载的从站除了通讯模块外基本不需要做配置就相当于PLC本身的I/O模块一样,如果挂了远程通讯模块比较麻烦,可以看看我以前发过的远程通讯的求助帖,我也解决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热心帮助,我再研究下!

网友B:
现在还没解决??

楼主(2009-03-12):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