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能不能带变频器负载?

楼主(2009-01-20):
请问诸位高手:一台大的变频器80KW,负载中的电机有几台自带变频启动,这样能工作吗?

现场的问题是:主变频器固定在50Hz不变开机,空载电压430V。后面负载的变频器就报警,所以不能工作。不知是何原因?这里先谢过!

网友A:
430V电压高了吧、那你主变频器固定在50Hz不变开机。不是把变频器当接触器使用有什么意义啊?报警代号是多少?报的是什么?      变频器铭牌型号说说嘛大哥

主变频器充当了接触器和电源在使用。用变频器这样做好像浪费了、

网友B:
没想到东方也能这么干???

网友C:
呵呵,没见识过,请楼主给大家讲一下主变频器的作用。

网友D:
请问两台变频器串联使用,是否说输出频率的调节范围就变宽了(相对于其中的某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东方也能这么干???

东方没有这么能干,而是朋友出了问题要我帮忙,我又没有任何经验,请教大家了。

我有问了具体情况,他做的实际上是EPS,主变频的输入是直流电。开机后等到达到50Hz时把输出接通。以前曾做过这样的系统,负载是一台大型电动机变频启动,工作没有问题。这次负载是几台分别有变频启动的中功率电机和几台直接启动的小功率电机以及控制系统等。

这里,主变频器起了逆变器的作用。变频的过程并没有输出。问题是达到50Hz对负载供电时报警。这样做是不是最合理先不去管它,请刘先生和诸位指导的首先是,这样做是否可行?不会真的是一场骗局吧?

主副变频器铭牌型号和报警代号了解后向大家报告。

网友E:
一般情况下不能用,因为变频器输出是高频载波。后面的变频器要求输入低频交流,如果是高频载波,整流部分受不了。如果必须这样做要增加滤波器、谐波抑制装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不能用,因为变频器输出是高频载波。后面的变频器要求输入低频交流,如果是高频载波,整流部分受不了。如果必须这样做要增加滤波器、谐波抑制装置。

网友G:
能用……

只是把前端的变频器加大一个规格,并且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滤波器和隔离变压器。

市场上的EPS就是这么做的,况且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网友G:
,主变频的输入是直流电。开机后等到达到50Hz时把输出接通。以前曾做过这样的系统,负载是一台大型电动机变频启动,工作没有问题。这次负载是几台分别有变频启动的中功率电机和几台直接启动的小功率电机以及控制系统等。

条件如下:

首先主变频器的容量要能满足电机直启和后边变频器的损耗,

其次是必须保证在主变频器要到50HZ再将负载切入

第三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加上电抗器和变压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指导!

主变频器型号为:LK600G-090T4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V电压高了吧。

为了判断是否是电压太高,我让他做了一些试验,曾降到410V,仍然不能工作。

有一具体情况可能有关:主变频器的输出电缆据他说很长,大约有100米左右,而且靠近变频器的地方电压较低,100米外的路端电压要上升二三十伏。他大惑不解:只知道线路长了要降压,没想到还会升呀!

东方只好用传输线理论和分布参数作了一个解释。但光解释是不够的,下一步就要解决这一问题才行呀。请各位老大多多帮忙!刘志斌先生您也发发言,别象没事人一样在一旁偷着乐!

网友B:
1、这种主从关系没有任何应用上的实际意义;

2、从机的调速范围与主机没有关系;

3、主机输出的是高频调宽方波,从机的整流模块频率特性是否适应;

4、主机输出的是高频调宽方波,从机的整流模块导通时给电容充电,负载性质不是感性的,主机逆变模块的换流方式受到影响;

5、 主机逆变模块的换流方式受到影响,如果出现不能关断,且同时导通时直流电源被短路;

6、这样做没有实际上的任何意义,纯粹是瞎搞!

7、你把直流电直接给给从机的直流部,不是更好!!!

网友C:
网上查了一下,大家看看:

一、 EPS应急电源的分类
目前市场上的EPS应急电源品牌众多,大家在设计上所采用的控制方式和控制手段不尽相同,但针对所带负载的种类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一是主要用于应急照明和事故照明的单相EPS相应我公司的WY系列;二是用于应急照明、事故照明之外,还有应用于空调、电梯、卷帘门、排气风机、水泵等电感性负载或兼而有之的混合供电的三相系列EPS相应我公司WYS系列;三是直接给电动机供电的变频系列EPS相应我公司WYS/B系列.
二、 EPS应急电源的设计要求 ]
EPS应急电源可以说是近两年才迅猛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产业,相比于发展成熟的UPS而言,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相同点在于都具备在市电故障(中断)情况下继续向负载提供交流电源的功能,均采用了IGBT逆变技术和脉宽调制(PWM)技术.不同之处是UPS除了提供不间断供电外,还兼备改善市电品质的功能,而EPS应急电源则主要解决市电故障时的应急供电问题;UPS主要是为IT行业设备提供用电保障,EPS应急电源则适用于各种行业;UPS供电模式要求切换时间很短(0~10ms),EPS应急电源则相对较宽(0~4s);UPS主要带计算机类负载,而EPS应急电源所带负载混杂;UPS对于运行环境要求较高,EPS应急电源则要求能适应各种环境;UPS以一般用户监控为主,EPS应急电源主要用于应急供电,要求与消防联动;UPS以维护信息传输畅通为主要目的,EPS应急电源以防范重大灾难事故为主要目的.可以形象地比喻,UPS以“救数据”为主,而EPS以“救人”为主.一般EPS功率较大,机内的逆变器处于备用状态.
鉴于EPS应急电源的主要设计思想是在市电突然中断时提供安全可靠的应急电力供应,有效避免发生灾害时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为原则.因此,在设计EPS时应着重考虑其安全性、可靠性、适用性及合理性.主要有:
◆断电转换时间一般在毫秒级(25ms),以保证供电的及时性;
◆负载适应能力强,包括电容性、电感性、混合型负载,而且过载能力和抗冲击能力强;
◆有多路输出,防止输出单一形成的故障;
◆有消防联动和远程控制信号,可手动与自动相互转换;
◆环境适应能力强,适用于各种恶劣环境,有防止高低温、湿热、盐雾、灰尘、震动及鼠咬等措施;
◆使用寿命长,有电池快速充电能力和管理能力;
◆节能,运行效率高,运行成本低;
◆有无人值守、自动操作功能;
◆报警功能齐全,能及时提供各种异常状况的报警;
◆有强启动功能,避免电池环节保护后无法启动;
◆无烟雾、无噪音、无公害等;
◆维护简单,维护费用低.

三、 EPS应急电源的设计原理
◆应急照明和事故照明类照明型的EPS一般以单相为主,主要为应急照明场合(商场、娱乐场所、办公场所、交易场所等)提供集中供电.当输入电源正常时,市电一路通过转换装置输出给日常照明,另一路通过充电器给电池组充电,当控制器检测到市电中断或异常(偏低或偏高)时,向逆变器发出启动信号,并控制互投转换装置转至逆变器输出.当然,对于EPS的接法不同,还可以把EPS当作二路电源、三路电源使用.
◆应急照明及混合型负载类此类型EPS一般适用于负载性质比较复杂的场合,譬如既有照明型负载,又有动力型负载,所以一般以三相居多.适用场合为宾馆、高层建筑、医院、大型商场等.
电机专用的变频起动类此种类型EPS主要为电机类负载而设计,避免因电机起动过程中的大电流冲击而损坏设备.被广泛应用于大功率电动机负载,比如电梯、消防水泵、大型风机等.与其他EPS的不同之处是此类EPS一般只有单路输出.当三相输入市电正常时经整流后给逆变器提供直流电,同时经充电器对电池组充电;当三相输入断电或异常时,自动转由电池组给变频器提供直流电.当需要电机负载工作时,送给变频器启动信号(运行信号、远程控制信号等),变频器会立即输出.从0~50Hz变频,供给电动机进行变频起动,当其频率到达50Hz后保持正常运行.

网友H:
引用10楼:主变频器的容量要能满足电机直启和后边变频器的损耗,

其次是必须保证在主变频器要到50HZ再将负载切入

第三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加上电抗器和变压器

网友I:
6楼朋友说的对的,不知楼主为何要这样做呢?

楼主:
因为没有更好的方法,或者说现在已经有了这么个系统,不可能推倒重来,就只能来个“改良主义”。让他能用起来。

谢谢大家的关心!春节后要帮他搞好。看来靠东方是不行的,刘志斌也没有办法,只有请hzzhen出个主意啦!东方相信有热心网友出谋划策,这个小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东方这厢有礼了!

网友B:
“没有更好的方法”

1、你把主变频器去掉,直接把直流电给给从变频器的直流部;

2、或者说,几台变频器直流母线供电,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更好的方法”

1、你把主变频器去掉,直接把直流电给给从变频器的直流部;

2、或者说,几台变频器直流母线供电,是最好的方法!

谢谢关心,客户不同意改线,除了几台自带变频器的电动机之外,还有其他直接启动三相交流电动机和控制、照明、单相交流电等等负载,蓄电池直流直接供电也有困难。请刘志斌使劲想办法呀!谢谢啊!

网友J:
我知道,概实验台是这样的。上次有一个单子,没敢接。

网友B:
“控制、照明、单相交流电等等负载”都用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看来这个“客户”不是别人,就是楼主!

楼主:
看来,老刘要把东方变成外国人,因为这是一家韩国老板的企业!您也甭管是谁的企业,您得让他用起来呀,对不对?变频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东方无能不足惜,可不能让韩国老板笑话我们工控网无人,尤其是变频权威刘志斌啊!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没有实际上的任何意义,纯粹是瞎搞!

谢谢刘志斌式的提醒。

该企业原系统已经有各种电机,包括变频启动和非变频启动,还有其他一些单相、三相用电设备,现在的要求是停电后还要供电一段时间,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不“纯粹是瞎搞”,而且也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像这一类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课题怎样上升为理论?应该是展现刘志斌们技术功底的大好机会。

谢谢关注!

网友B:
1、什么设备停电后还要求给什么设备供电一段时间?

2、你能把系统、以及系统的运行、现在存在的问题说清楚一些;

3、主从变频器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变频器的负载是感性异步电机,如果换成其他性质的负载,工作异常恰恰是正常的;

网友K:
430v的电压是高了,最大输入400V,你应该调整你的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什么设备停电后还要求给什么设备供电一段时间?

市电故障停电,有的设备还要工作一段时间是很常见的事情,咱不去管哪些设备好不好?东方也不很清楚。反正客户要求停电后还要工作90分钟。怎么办?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春节后就要解决呀!可是老刘还在外面兜圈子。

2、你能把系统、以及系统的运行、现在存在的问题说清楚一些

朋友的变频器平时并不工作,停电后才开始启动,等频率由低到高变到50Hz时对负载供电。用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100米电缆)通到现场。就在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负载中的变频器并没有启动电机,而是一个劲地报警,据说指示灯也一闪一闪的表示不乐意。更可气的是还烧坏了一个灯,其他灯也不落后,纷纷冒烟、出气儿,味道也不是怎么好闻。您看这事儿怎么办?

网友B:
1、“烧坏了一个灯,其他灯也不落后,纷纷冒烟、出气”,变频器输出的PWM调宽波,对电阻性负载不是正弦交流电,而是实实在在的方波,烧坏、冒烟、出气是必然的;

2、“客户要求停电后还要工作90分钟”,就是说有电时用蓄电池储电,停电时将直流逆变成交流供动力用90分钟;我说你还是用那“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100米电缆)”把直流电直接送到现场从变频器的直流部,“负载中的变频器”会正常启动工作的!

3、如果现场还需要220v的照明设备,可把同功率的照明灯串联于400v的直流电源上,解决现场照明问题;

楼主:
缘分啊,谢谢啦!但问题还有呀!

1、直流电压不是400V,而是540V,能给变频器用吗?(变频器三根输入线)

2、还有不用变频器的三相交流电机,用直流电恐怕也有点强人所难吧?

3、朋友把烧坏的LED灯拆下一看,原来是下面的电路,能用直流供电吗?

       感谢刘志斌先生热情相助!祝您春节愉快,合家幸福!
       节后,我们一定让刘志斌理论在韩资企业大放异彩!

网友L:
这是个阻容降压,加桥式整流的点录,小功率的很多地方都是用的这种电路。

网友M:
有时候是理论上行的通

而实际当中又不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直流电压不是400V,而是540V,能给变频器用吗?(变频器三根输入线) ”

1、觉得你没有理会我的意思;

2、变频器三根输入线,那是三相交流输入;

3、停电后不是没了交流,有540V直流,把540V直流直接输入从变频器的直流部P+;

4、如果你的从变频器,输入直流电,不能工作,就把能用直流电的主变频器换过去;

网友B:
“朋友把烧坏的LED灯拆下一看,原来是下面的电路,能用直流供电吗?”

1、输入AC 交流,通过桥整流成直流,供LED用;

2、现场没有交流,有直流,就把直流降压(增大串联电阻)合适后,供LED用是一样的。

网友B:
东方春节愉快,合家幸福!

楼主:
春节已快过去,咱也该解决问题了,可怎么解决,这东方心里是一点没谱。

按刘志斌的说法,把直流电捅过去,准保捅出娄子来:不用变频器的好多三相交流电动机就没法用了。即使是原有变频器的电机,也要改装线路,这是不允许的……我们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让变频器输出为以下电器供电:

1、变频启动的电动机;

2、直接启动的三相交流电动机;

3、电容降压的LED指示灯;

4、220V照明系统(普通电感性镇流器日光灯);

5、220V控制系统;

        这回东方可是碰到歧路了!鲁迅 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如果刘志斌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东方就按鲁迅说的走下去!走到底,不就成功了吗?看来还是老话讲得对:“船到桥头自会直的”!

网友B:
1、简便的方法是用直流电动机拖动交流发电机,提供50HZ交流电源;

2、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现场设一个自备交流发电机;

3、用变频器把直流电变成50HZ交流电源的想法不成立,因为变频器输出的三相交流电是用PWM波模拟的正弦交流电,只适用异步电机这样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简便的方法是用直流电动机拖动交流发电机,提供50HZ交流电源;

2、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现场设一个自备交流发电机;

3、用变频器把直流电变成50HZ交流电源的想法不成立,因为变频器输出的三相交流电是用PWM波模拟的正弦交流电,只适用异步电机这样的负载;

引用 网友M:
有时候是理论上行的通而实际当中又不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hnmxd的话给东方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东方想,既然“有时候是理论上行的通而实际当中又不行”,就也会有“理论上行不通而实际当中又行得通”。关键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刘志斌理论给出了这两方面的例证。

1、简便的方法是用直流电动机拖动交流发电机,提供50HZ交流电源;

      这可以看成是“理论上行的通而实际当中又不行”的例子,因为这意味着要废弃主变频器再购置直流—交流发电机组,需要投入大笔资金,不是非常可行。

2、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现场设一个自备交流发电机;也是同样的问题,客户要求的是无人值守免维护方式,发电机不容易被接受。

3、用变频器把直流电变成50HZ交流电源的想法不成立。

       这能不能看成“理论上行不通而实际当中又行得通”的例子?那么怎样才能行得通呢?hnmxd说关键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东方认为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如果不联系实际,就会发生“理论上行不通而实际当中又行得通”的事情。

       红军要渡大渡河,“蒋介石理论”认为不可能:“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朱德、毛泽东将成为“第二个石达开”。毛泽东却认为理论上行不通而实际当中可能行得通,他有自己的理论:“过河么就要解决桥和船的问题”。结果在安顺找到了渡河的船,又在泸定找到铁索桥,于是成功渡河。因此,解决这类问题,不是不要理论,而是找到联系实际的理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现在我们目的就是:用变频器把直流电变成50HZ交流电源。并且使这一“不成立的想法”成立起来。我们的方法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说白了很简单:用新的理论为指导找到“船或桥”,把变频器输出的PWM波模拟的正弦交流电和客户的指定用电器联系起来,使它们正常工作,不要报警,也不要烧灯就行了。

网友G:
绝对能用变频器拖动变频器负载,

首先主变频器的容量要能满足电机直启和后边变频器的损耗,

其次是必须保证在主变频器要到50HZ再将负载切入

第三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加上适当的输出电抗器和隔离变压器

满足这三点绝对不会出现报警……

本人就是专业做EPS的,如有事故本人愿负法律责任

东方兄可以将变频器的大小告偶下,偶帮你设计输出电抗器和隔离变压器

网友G:
个人感觉刘工的几个回复自相矛盾?

网友N:
前几天刚好修过一台EPS,是一个小高层的电梯备用电源。据说是从南方采购的,装配质量那是相当的差劲。也是因为输出电压太高,造成电梯变频器报警。后来检查发现是一路电压检测反馈线没插好,把插头外理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N:
这台电源的结构是:蓄电池有18个,直流电压240V,逆变后经一隔离变压器升压,升压后再用电容串电感滤波,然后输出供给电梯备用。逆变模块好象是PM200CSB060,标称功率15KW,电梯是一7.5KW变频器。

网友G:
由直流电压为240V,和使用逆变模块来看应该是单相EPS

而电梯一般是使用三相电机,不知道楼上的EPS怎么给电梯提供备用电

网友O:
用变频逆变输出的高谐波交流电去给其余的变频器供电,说实话,真有点夸张,理论上是可行的,就是实际运用起来有点麻烦。

1.由于变频器在电压上升到一定时间后就会进入系统等待状态,如果在你充电过程中由于谐波的原因导致变频器错误进入等待状态,变频器将在充电过程中出现报警,你根本没机会来启动后面的电机。

2.高次谐波的“辐射力”强,即使你供电过程正常,后期的运行过程也可能得不到保障。并且有可能引发IGBT触发混乱或烧毁元件。

如果非要使用建议你去掉主机后面的电机部分,中间回路用输出电抗器与输出电容器进行平波或吸收。

但是更建议你用主机的直流输出回路给下面的变频器供电,但需要增加充电回路,并要求直流容量大于丛机

但是!!!我更建议你不要使用这种不安全的方法,设备没运行可能会比设备故障带来的损失小些。

楼主:
        沉默了好几天没有回帖,但鲁迅说的好: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列宁振臂高呼:“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春节后,工控网终于爆发了! “变频器的输出带变频器负载”的课题已经走出了“歧路”克服了“彷徨”.特别感谢用户名已注册 先生的鼓励!朋友的变频器是90KW功率,请问要用多大的电感和电容组合为好?谢谢!东方决心已下,按照网友们指引的方向前进!前进!!前进进!!!

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备好,部队要出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绝对能用变频器拖动变频器负载,……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出侧加上……隔离变压器 ……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侧可以接变压器这样的负载!不能接变频器这样的负载!

网友G:
原理图如下,请指教

网友P:
呵呵;如果要带的话,需要把变频器的输出滤波整形成标准的正弦波才有可能带;

网友:
用总隔离变压器成本太高.

是否可考虑在后级变频器加独立的输入滤波器.

另外电压及载波频率能否再降低一些.

网友Q:
问题没什么了不起,可以解决。

但必须投入资金。

刘工的方案有可行之处。

1。变频器直接到变频器当然行不通。变频器的输出载波至少为 2K ,而且为比较好的方波,下一级变频器的输入整流桥是按 50 HZ的正弦波 设计的。它们的 dv/dt 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下一级变频器整流桥换流会很困难,不会可靠运行的。更换整流桥,或换PWM型整流的变频器(当然你和客户是不能接受的)。

 还通过100米的电缆,传输线效应,尖峰电压更高,都会作用到下一级变频器整流桥上。

2。还有单相负载,这可很不好解决。那些指示灯当然会烧,不烧才怪。 2K  的方波作用在电容降压的指示灯上,电容是按 50 HZ的正弦波 设计的,这时的电容容抗会比  50 HZ 的正弦波供电时很小多,不烧才怪。如果还有单相电动机时怎么办,单相控制系统可能会有很多异想不到的问题。

解决方法:

1。直流系统到下级变频器直流总线,直流电压可以接受540的电压,可以实验一下,变频器的直流总线电压一般也不过 600 V ,你又是怎么把这个电压接到第一台变频器的呢?单相负载用 外带电池组正弦波输出 的 UPS ,波形很不错。我们变电站的保护回路直接就用这种 UPS 代替了直流屏,刚刚在做,我用的是山特 城堡 C1K 。其它电动机全部用一台变频器驱动。

2。坚持你的方案,既然有正弦波输出 的 UPS,那就会有 正弦波输出 的 变频器。关键在于减小  dv/dt  ,高压变频器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正弦波的 UPS 也是这么做的。加滤波器,你的问题就搞定。计算一下需要多大的电感和电容,至于电路结构就多了,这个对余你不是个问题。在一级变频器的输出端加的哦,100米电缆就无所谓了。一级变频器还要 AVR 的哦。

祝你成功!

网友R:
有两个问题:

1、据我所知EPS的反应时间是比较快的,要求1/4个周波以内吧(记不准了:))。不能影响负载设备的运行,我不知道你的这个系统如果如此设计能不能满足现场的要求。

2、如果确实需要如此那么也有省钱的办法,把直流电直接加到你的原有变频器负载,然后用你的大变频器带直接启动电机。这样相当于你i有了几套你所说的原来的EPS,技术上你是有经验的。然后搞一个隔离变压器给控制系统供电。这样加一条你说的黑线,加一个小功率的变压器就可以完成任务的。

采用变频器输出直接给下级变频器的输入肯定不行,如果行也是偶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侧可以接变压器这样的负载!不能接变频器这样的负载!

引用 网友P:
呵呵;如果要带的话,需要把变频器的输出滤波整形成标准的正弦波才有可能带;

引用 网友Q:
问题没什么了不起,可以解决。 坚持你的方案,既然有正弦波输出 的 UPS,那就会有 正弦波输出 的 变频器。计算一下需要多大的电感和电容。

祝你成功!

--------------------------------------------------------------------------------
讲的好哟!东方认为这就是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很高兴能达成共识。接下来的事就是东方要做的:设计具体方案、探讨理论依据、计算有关数据。再下来是东方的朋友要做的:现场实施。当然也可能遇到新的问题,那也是“没什么了不起,可以解决。”最后就是向网友报告结果庆祝胜利了。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网友G:
预祝东方兄成功

回来告诉一声

网友S: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不能用,因为变频器输出是高频载波。后面的变频器要求输入低频交流,如果是高频载波,整流部分受不了。如果必须这样做要增加滤波器、谐波抑制装置。

楼主:
再次感谢诸位的关心和支持!

前两天做了理论计算,得出了必要的数据,这几天朋友已按设计的方案赶赴外地现场施工。情况尚未反馈,结果不可逆料。因为东方手无缚机之力,只会纸上谈兵,有时“胡言乱语”,全无实践经验,实在不足为信。只好枕戈待旦,严防死守,应付不测之变。

时刻准备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预祝东方兄成功

回来告诉一声

谢谢用户名已注册先生的预言!托您的的吉言,现场问题已圆满解决。各台电机正常工作,LED灯也不再眨眼、冒烟、出气儿。

这次能拿下“变频器带变频器负载”工程,非东方之力实先生之功也!

东方感谢所有关心本帖网友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参与,东方恐怕还在歧路口徘徊。

东方也要感谢自己的老师,使东方掌握了基础理论,才能在方案确定后顺利的完成有关设计和计算。

东方还要感谢工控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个交流的平台,结识了这么多武林高手,借助这个平台,即使对变频器实践完全生疏的东方也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东方是受益匪浅呀!

网友:
祝贺东方先生取得成功!

能否请东方先生分享解决的方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祝贺东方先生取得成功!

能否请东方先生分享解决的方法.

谢谢!

谢谢您的祝贺!东方只是从各位高手那里学了一招半式,聊解朋友的燃眉之急而已,能够成功,已属偶然。不但没有最好,也谈不上更好。方法就用了翁先生所讲的“成本太高的总隔离变压器”。如果能按先生的建议“在后级变频器加独立的输入滤波器”可能更加节约。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主要是时间紧迫,又过于复杂,东方不在现场,难以对每台设备量体裁衣进行设计。现在的方案有点简单化,庸俗化,只能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自我安慰。

请批评指正!

网友G:
恭喜东方兄

这几天一直在外地出差,没能帮你,抱歉啊

工控论坛确实不错,能交流很多东西

网友G:
能否把原理和设计参数透露一下?

谢谢东方兄

网友U:
既然这么多人关心就请楼主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一下改造过程吧,也好让大家学习您的经验.另外,现在不是有EPS专用变频器吗,主变频就改用EPS专用变频,只给不带变频的其他负载供电.而带变频的负载和主变频共用直流母线,需要加些外围电路进行保护.

网友V:
东方如解决了请告知,g

网友V:
东方如解决了请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东方如解决了请告知一下!

好的。7号之后,一定详细报告!

楼主:
今天就是7号了,现场要进行系统全面验收,检测各项指标;模拟停电,所有负载,包括最大的一台设备,上次试验时尚未投运,这次全部动作,要坚持90分钟。这期间不能有报警停机烧灯冒烟等不雅表现。朋友比较担心,如果再不通过,就要按天计算付违约金。他说即使愿意付钱也得搞好才行,否则就一直算天数,那也是吃不消的。东方介入之前他曾请变频器厂家派工程师来过,没有解决,反而说是使用不当,因为电动机是能正常工作的。看来还是雅各宾先生精明:“我知道,概实验台是这样的。上次有一个单子,没敢接。 ”或者要像张瑞敏那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行。否则在总结时只好说:“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当然,喜欢冒险的大概想法不同。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 为什么

楼主:
各位老大:报告一下现场的情况,不是那么令人高兴!

电话联系说:最大功率的那台30KW电机倒是带起来了,可最后两台5KW小电机就是带不起来,电压降到360V以下,下游变频器开始报警停机。解决问题正在进行时!

五点了,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了,时间真快呀。想办法也得快!党和网民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

楼主:
东方认为先得查明情况。是不是过载引起压降过大,引发后级变频器欠压报警停机?

朋友XS:不会的呀!负载总功率68KW,电动机类为主,配用90KW变频器。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只能带五十几KW?

东方:问题就出在这里呀!我们老师说的,电动机的标称功率,是输出机械功率。它不是电机工作时的电功率呀!

XS:那68KW电机要多大的大电功率呢?

东方:我们老师说的,要除以0.75……东方算一算:68/0.75=90KW。

XS:唉!那不正好吗?

东方:是啊!为什么会报警呢?你问我,我问谁?……你总得有一定的富裕量吧。用户名已注册不是已经讲了:“绝对能用变频器拖动变频器负载, 首先主变频器的容量要能满足电机直启和后边变频器的损耗……” 换一台120KW的准保没问题!

XS:别介!您千万不要丢下朋友不管!兄弟我可是遇到难处了,换一台120KW谈何容易?那得花钱!知道不?而且90KW也被兄弟我拆了,只用了它一个机芯,怎么和人家换?您这么个办法就是上次人家说的“有时候是理论上行的通而实际当中又不行”,您不要给我出馊主意了!

东方:哟好!反倒是我的不是了?

XS:不是不是!我这是急火攻心呀!这个项目如果失败,老板非把我开了不可!这么着,我给您唱首歌吧:“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杯酒……”

东方:还喝酒唱歌呀!现在想起朋友来了,当初 你有新的 你有新的彼岸 你就离开我 离开我 ?

XS:那不是不想麻烦您吗?现在的机遇,非您莫属!您知道网上怎样夸奖您吗?

东方:还有人夸我?

XS:是啊!wanggq说您“长了一条三寸不‘难’之舌”,专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水搅浑!

东方:这是夸我吗?怎么听起来别扭。

XS:绝对是夸您呢!您想,如果把水搅浑,兄弟我不就可以脱身了吗?

东方:(已经被忽悠了)那好,要讲躲闪功夫,这是我的强项。咱比布什可不差!

当时形势危急,容不得细思量,当务之急是把责任划清,来一个缓兵之计。

首先,客户报上来的功率是70KW,当时并没有讲清是什么功率,当然就是要求电源提供的功率,朋友照此选用90KW变频器已经留有一定的余地,是合理的。可以用70KW电炉试验,如果带起来,就说明电源正常,应该验收付款!如果实际功率超过所述功率,那就是负载功率太大,与电源无关。让朋友和客户交涉,朋友让东方和客户直接通话。 当时担心语言不通,韩语我是一句不懂,就不知道对方懂不懂日语?东方会几句:“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ねがいします。”谁知道一开口讲话对方整个一东北人,也不知是韩国人学会了东北话,还是东北人冒充韩国货?

客户:现在只带了58KW电机,离70KW还差老远呢!

东方:您讲的是电动机加起来的功率,就是电动机输出的机械功率,但电动机不可能没有损耗,还要考虑功率因数,所以电源提供的功率,称为“视在功率”,必须大于58KW才行!

客户:那是多大呢?

东方:据权威文献提供的数据,一般功率因数可取0.85,效率87%,58/0.87/0.85=78KVA

客户:那也没有超过90KW,怎么报警呢?

东方:我们的EPS可没有报警。报警的是贵公司的变频器!

客户:是啊!它怎么就报警了呢?

东方:对啊!我们还没有计算完呢!您看,贵公司在主要的电机前又加上了变频器,它也有自己的损耗和功率因数,一般是0.8~0.9,就算是0.9吧,78/0.9=87KVA,

客户:那也没有超过90KW嘛!怎么会报警的?

东方:那是啊!(狡猾狡猾的韩国人!)这个嘛,是这样的,您如果只用58KW 的电机,它是不会报警的!因为没有超过90KW对不对?报警是在又加上10KW之时!这时功率将达到68/0.85/0.87/0.9=102KVA!它指定要报警呀。如果再不报警,那就不对了,说明它缺斤少两!啊,不对!讲反了!说明它功率太大,浪费资源呀!(东方也是一头汗水)起码是保护功能不全!是不是啊?

客户:可也是呀!那怎么办呢?

东方:办法非常简单:少开几台电机不就完了?

客户:这可不行呀!每台电机都有特定的用途,一个都不能少啊!

东方:那没有办法。要不就提高EPS的功率,但要另外付钱!

客户:请先生帮我们想想,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东方:办法总是有的,但要一定的时间,今天是来不及了。要不要支付违约金?

客户:哪能呢?这是本公司考虑不周,能够有好办法感谢还来不及呢!

东方:那好吧!请静候佳音!

楼主:
怎么没有人发言啦?那韩国老板还在等咱们的解决办法呢!东方只能暂时把他稳住,可是要解决问题全靠各位高手啦!

现在的问题是,电机总功率68KW,基本上每台都是变频启动(只有几台小电机直接启动)。主变频器是90KW的,这个系统到底能不能工作呀?请不吝赐教!

关于超压和欠压保护还有一段小插曲。最初就是开机超压报警引起注意的,这次欠压又报警了,而且是360V就报警,这正常吗?一般变频器对电压的波动要求是:+10至-15%,即在323V—418V之间。客户说他也知道这个标准,所以他把变频器调到高于380+10=390V报警,低电压呢,就调到380—15=365V报警,现在你的电压只有360V了,当然是要报警了!各位看官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原来他把10%认为就是10V了。

楼主:
刘志斌先生:您是我网有觉悟的网友,这个东方想咨询您的著名观点:变频器不能使电动机节电!!!所以,带变频启动的电机就需要输入更大的功率,对吗?那么有没有办法使它节电呢?谢谢!

网友T:
建议用示波器观察报警变频器的输入波形看能否发现什么?

如是否有过高,过低的尖峰.滤波是否有效?

是否电源质量干扰到后级变频器的控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建议用示波器观察报警变频器的输入波形看能否发现什么?

如是否有过高,过低的尖峰.滤波是否有效?

是否电源质量干扰到后级变频器的控制部分?

尊敬的老翁:

        现在的变频器不是由于波形报警的,波形应该是还可以,有照片为证:

         不知他这张照片是怎样拍的,不太清楚,或者是现场示波器不好吧?而这以前的波形是这样的:

        有比较才会有鉴别,两张照片的波形还是明显不同。
        现在的问题是带载能力不足,客户要带68KW的电动机,现只能带到58KW,小于58KW是一切正常,啥事儿没有,但再加10KW就欠压报警!就连原来已经带起来的几台变频器也跟着起哄停机不干。您看这闹心不闹心?人家韩客肯定也不乐意呀,东方先忽悠的他一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还要请老翁出手,才能长治久安啦!
       谢谢啊!

网友T:
主变频器是什么产家型号的?

第二张照片是什么情况下的?

有关输出保护的参数设置方面能否想办法?

另外直流电源的能力(容量)够不够?即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主变频器是什么产家型号的?

第二张照片是什么情况下的?

有关输出保护的参数设置方面能否想办法?

另外直流电源的能力(容量)够不够?即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够不够?

谢谢热情指导! 主变频器型号为:LK600G-090T4

第二张照片是没有滤波情况下拍摄的。

有关输出保护的参数设置方面能否想办法? 太好了!我也是这样想的,说不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另外直流电源的能力(容量)够不够?即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够不够? 这个还不明显,或者没有注意,我一定让现场工程师关注一下。

老翁出马何愁故障不灭!

楼主:
"意想不到的效果"已经来到!

客户认可是他们的负载太重引起超载欠压报警。所以比较配合。

首先,东方按照老翁建议重新进行“输出保护的参数设置”。不要一到360V就“鸣金收兵”,要求他的变频器,按-15%的标准,坚持到323V。

接着,东方引用刘志斌的观点,“变频器不能使电动机节电!!!”,而且灌输给韩客,居然被接受下来。因为上次东方已经搬出刘志斌的大名,那是老有名呢!搜狐上一点击,比那“丫蛋”也不差。内容可丰富了。肯定把客户怔住了!

那功率不够不能用怎么办呢?有办法!东方分析,他那负载基本上是水泵类和风机类,属于速度平方转矩关系,只要把电源的频率或电压降低一点,就能实现变频节电。同时也解决了电源报警的问题。韩客大喜,马上试验,一举成功!

东方代表朋友和韩国老板感谢各位大力援助!

网友:
东方先生乃奇人也.

"变频器不能使电动机节电"和"水泵类和风机类,属于速度平方转矩关系,只要把电源的频率或电压降低一点,就能实现变频节电"联合应用并取得成功!

可喜可贺!

网友W:
如果在50HZ上不变那是什么情况啊变频器的功能就是变频啊

楼主:
        这事儿虽说是“船到桥头自会直”那样过去了,还真多亏了诸位仁兄的无私帮助!朋友也深受教育,今后再也不敢这样玩儿惊险了!其实东方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只是跟着老师学了不少理论,如果没有众高手出谋划策,东方决不敢出手的。春节期间,东方把计算的结果交给朋友时还是将信将疑,他倒是义无反顾地付诸实施去了,使人想到“病急乱投医”这句话。中途有次到他那儿去,看他摆弄那些几百斤的大家伙,不知道是在干什么,他居然说:“这就是你设计的!”难道真的是“精神可以变物质”,“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吗?

        最后解决问题也真是意想不到,一开始,也不知是不是调得太低了,说是总功率还不到50KW,反过来打电话问我:“怎么你设计的系统只能输出50KW?”

东方:您开了几台电机?

韩客:全开了,怎么只有这么大?

东方:好事儿嘛,这不是“一个不能少”吗?再说这就是变频节能呀!贡献老大呢!

韩客:那也不对呀!我定的是70KW的系统呀!

东方:您是不是压得太狠了?同时,频率和电压得双管齐下,同步下调,不能单打一。但幅度不宜太大,用“瞎子爬山法”逐步逼近为好。

韩客: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

        后来,他还真调到70KW,这人倒挺认真的。不想占便宜,但也一点亏不能吃!好人!最后可算是皆大欢喜了。

        这个效果如此立竿见影连我也没有想到。其实也不奇怪,我们老师说过,风机水泵类负载,转速和频率成正比,风量和转速成正比,而转矩和转速的平方成正比,最终,轴功率和转速的立方成正比!难怪,频率下降一点,功率就大幅度下降了。也算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吧!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关,2月15日由领导和消防局验收了。这次应该没有任何悬念了。

网友X(2009-03-21):
祝贺楼主的成功.

你的 忽悠的 大大的 他的  服了的有

楼主:
咦!居然还有人关心此帖。视之,乃张医生也!你的日语学得比东方好啊,都像是中国通了。2月15日是最后一关,但一直没有消息。据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大概是验收通过了。当时还是紧张了一阵。

这工控网还真是人才辈出,就这课题多少人出过力呀!东方也是前面被朋友拉住,后面有网友推着,赶鸭子上架了。谢谢所有出过力的朋友!包括提不同意见的同仁,没有各种意见的推敲是不可能成功的。现在虽然能用了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变频器的学问博大精深,东方将一如既往向大家学习!

网友Y:
有这个必要吗?有点画蛇添足的做法。

网友Z:
其实刘志斌中间说:加隔离变可以,直带变频不可以

总而言之,变频后面可带纯阻性、感性负载,不能轻易带其它非线性或在载波频率下的容性负载。

不知道那个隔离变的设计,是不是需要有些需要特殊注意的地方

楼主:
TO:想起时正是忘记

         先生的判断使东方佩服!刘志斌讲的很对,原来就是带容性LED灯时冒烟出气味儿。隔离变适当留有一定分布电感,可以改善波形。您是有实践经验的高手,有画龙点睛之妙,无画蛇添足之笔。

网友AA(2013-07-29):
东方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并且妥善处理鸟。

其实东方兄完全可以用EPS的变频器直接拖动电机,这样能避免重复使用变频器

网友AB(2013-10-03):
引用 网友AA:
楼主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并且妥善处理鸟。其实楼主兄...

四年了,感谢HOTEAM先生还在关心。当时是有多台电机有的自带变频器,由于这些电机要自由启停,自带的变频器不能去掉。不知先生是什么情况,这样解决的?谢谢!

网友AC(2015-11-27):
引用 网友G:
能用…… 只是把前端的变频器加大一个规格,并且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滤波器和隔离变压器。 市场上的EPS就是这么做的,况且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很感兴趣,请QQ联系。wjm851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