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制动单元好坏如何鉴别

楼主(2009-01-20):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台VFDB4045    440V  45V制动单元,目前制动电阻不发热了,电阻并没有损坏,怀疑是制动单元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鉴别,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还有就是电机的反冲电压没有到制动单元的制动电压。比如你的制动单元设置电压为DC650V,实际母线电压只有640V,那样制动单元是不会工作的。电阻也就不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还有就是电机的反冲电压没有到制动单元的制动电压。比如你的制动单元设置电压为DC650V,实际母线电压只有640V,那样制动单元是不会工作的。电阻也就不发热了。

感谢老师指点。 我们使用的台达变频器原来一直工作很好,后来出现了OU显示,制动电阻不发热了,怀疑VFDB4045 440V 45V制动单元损坏,现在我们按老师指导的方法做了,情况如下:制动单元设置电压为多少不清楚(原来设置的没有动过),电机没有加负载运转时制动单元DC电压为564V,当启动工作时瞬间DC急升800多伏,随后变频器出现OU保护停止。现在我们没有该产品的相关资料,又没有修理过的经验,麻烦老师给判断一下,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制动单元的开关管是K2225,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还有就是电机的反冲电压没有到制动单元的制动电压。比如你的制动单元设置电压为DC650V,实际母线电压只有640V,那样制动单元是不会工作的。电阻也就不发热了。

谢谢哦!我们这边也有这样的问题!启动时候设定30S能启动,但停止的时候设置30S就报过电压!不知道到制动单元的起始制动电压调得高点有利于制动时候释放能量还是低点?

网友C(2009-02-26):
這個東西比較恐怖,操作不好容易炸,切記!

確定R38有沒有燒毀,是個限流電阻,阻值不大,動作時R54兩端應該有+15V左右的電壓;

如果IGBT是好的,最好是拆下量測,這樣比較安全;

网友D:
更换开关管K2225,确认触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