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摇表的吸收比?

楼主(2009-01-20):
  今天我部门。进行电机检查。都是6KV。师傅在摇摇表的时候说。首先摇15S记一个数字。在摇到60S记一个数

    他们说这是吸收比?请那位高手告诉我?什么是吸收比。是不是用它来衡量该设备绝缘是不是已经合格。

网友A:
可以那样说,这是绝缘参数的一种。

网友B:
短时绝缘电阻摇不出来 可用吸收比来测量,

网友B:
吸收比=R60″/R15″
对同一绝缘材料来说:受潮或有缺陷时的吸收曲线也会发生变化,这样就可以根据吸收曲线来判定绝缘的好坏,通常用兆欧表在15秒与60秒的绝缘电阻之比值来进行(这就是吸收比,用K值来表示),因为绝缘介质受潮程度增加时,漏导电流的增加比吸收电流起始值的增加多得多,表现在绝缘电阻上就是:兆欧表在15秒与60秒的绝缘电阻基本相等,所以K值就接近于1;当绝缘介质干燥时,由于漏导电流小,电流吸收相对大,所以K值就大于1。根椐试验经验:当K值大于1.3时,绝缘介质为干燥,这样通过测量绝缘介质的吸收比,可以很好的判定绝缘介质是否受潮,同时K为一个比值,它消除了绝缘结构的几何尺寸的影响,而且它为同一温度下测得的数值,无须经过温度换算,对比较测量结果很方便。

网友C:
 兆欧表测量实际上是给绝缘体(电介质)加上一个直流电压 然后测量泄漏电流 经过比率换算在表盘上显示为绝缘电阻 泄漏电流大至有电阻性泄漏电流 电容性电流和电介质吸收电流 随着测量时间的增加电容性电流和电介质吸收电流逐步减小直至消失 最后只有电阻性泄漏电流了 它才是绝缘电阻的真正体现 R60S才是它真正的绝缘电阻值  R60s/R15s=绝缘电阻的吸收比 可以判别绝缘电阻降低的原因 R60/R15<1.3 绝缘受潮 可以通过烘干来提高绝缘电阻   R60/R15>=1.3时绝缘电阻降低就是绝缘老化或绝缘受损造成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兆欧表测量实际上是给绝缘体(电介质)加上一个直流电压 然后测量泄漏电流 经过比率换算在表盘上显示为绝缘电阻 泄漏电流大至有电阻性泄漏电流 电容性电流和电介质吸收电流 随着测量时间的增加电容性电流和电介质吸收电流逐步减小直至消失 最后只有电阻性泄漏电流了 它才是绝缘电阻的真正体现 R60S才是它真正的绝缘电阻值  R60s/R15s=绝缘电阻的吸收比 可以判别绝缘电阻降低的原因 R60/R15<1.3 绝缘受潮 可以通过烘干来提高绝缘电阻   R60/R15>=1.3时绝缘电阻降低就是绝缘老化或绝缘受损造成的了

  谢谢你。就是用它来衡量设备绝缘是不是已经合格。根据绝缘电阻的吸收比来判断为什么绝缘降低。师傅我说的对吗?

楼主:
师傅,绝缘电阻的吸收比是不是只有R60/R15<1.3和 R60/R15>=1.3这两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收比=R60″/R15″
对同一绝缘材料来说:受潮或有缺陷时的吸收曲线也会发生变化,这样就可以根据吸收曲线来判定绝缘的好坏,通常用兆欧表在15秒与60秒的绝缘电阻之比值来进行(这就是吸收比,用K值来表示),因为绝缘介质受潮程度增加时,漏导电流的增加比吸收电流起始值的增加多得多,表现在绝缘电阻上就是:兆欧表在15秒与60秒的绝缘电阻基本相等,所以K值就接近于1;当绝缘介质干燥时,由于漏导电流小,电流吸收相对大,所以K值就大于1。根椐试验经验:当K值大于1.3时,绝缘介质为干燥,这样通过测量绝缘介质的吸收比,可以很好的判定绝缘介质是否受潮,同时K为一个比值,它消除了绝缘结构的几何尺寸的影响,而且它为同一温度下测得的数值,无须经过温度换算,对比较测量结果很方便。

什么是吸收电流?

楼主:
   你们两说的好象有点相反。我把相反的说明一下。

   1:R60/R15>=1.3时绝缘电阻降低就是绝缘老化或绝缘受损造成的了

   2:当K值大于1.3时,绝缘介质为干燥

  我应该相信谁的了

   还是你们其中有一个打错了。

网友D:
吸收比的相关国家标准摘录如下:

楼主:
  我还想知道更多

网友E(2010-06-20):
谢谢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