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一台PLC(TWDLCAA24DRF)与一台安川616-G5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9-01-20):
我想用一台PLC(TWDLCAA24DRF)与一台安川616-G5变频器通讯。

请问还需要什么硬件吗?

大家能指点一下吗?

我刚接触通讯,手头上正好有一台PLC和一台变频器。

望指教。

谢谢。

楼主:
大家能给指点吗?????????????

楼主: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更谢谢大家的帮助!!!!!!!!!!!

更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网友B:
TWDLCAA24DRF型PLC及安川616-G5变频器都没用过,但基本的原理应该都差不多。

虽然PLC及变频器已经具备通讯功能,但根据惯例,生产厂为了降低成本,通常都不配置通讯卡,属于选购件,需要另外购置,不知楼主的情况是否一样。

网友C:
楼上的说的不错!其实也可以用其它品牌变频器的485通讯来学习!

楼主:
请问:其它变频器就不需要通讯卡了。如:西门子430。

网友D:
安川的不是有modbus通讯功能的么?你试试看用modbus与TWIDO进行通讯。

楼主:
好的,我试试,我现在正在看手册。

希望大家多指点。

谢谢。

楼主:
请问:施耐德的PLC(TWDLCAA24DRF)DREVE宏功能怎样配置?

我打开DREVE宏功能以后,概要和功能都没法设置,不知怎样配置。

请指点。

谢谢。

楼主:
安川616-G5变频器用的是:MEMEOBUS通讯。
给MODBUS通用吗?

谢谢。

网友E:
没有其他品牌变频器?为什么都是偏门的东西

网友F:
可以看看海为PLC,在海为公司网站www.haiwell.com 的“下载中心”可以下载“Haiwell PLC示例程序”包,其中有与安川变频器通讯的例子。

一、海为PLC通讯特点:

1、内置多种通讯协议: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都内置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公司的HaiwellBus高速通讯协议;

2、通讯端口可扩展: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均自带2个通讯口(一个为RS-232,另一个为RS-485),用通讯扩展模块可扩展至5个通讯口,每个通讯端口均可用于用于编程和联网,通讯端口相互独立,均可作为主站也可作产从站;

3、极为便利的通讯指令系统:使您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编程简单而程序简洁,无须再为通讯端口冲突、发送接收控制、通讯中断处理等问题烦恼,可以在程序中混合使用各种协议轻松完成您所需的各种数据交换;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帮助。。。。。。。。。。。。

网友D:
看看Twido 帮助文件看看,里面有对于Modbus的通讯的。不要用宏,不好用,而且不灵活,直接写语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G:
不用搞那多: 安川变频器:0000H控制启动0002H频率. 将PLC进行入下编程:1.通讯端口定义  2.对变频器地址进行附值 3.CRC-16效验.

变频器设置参数:B1-01 B1-02  H5-01/10进行设置与端口定义匹配.就OK

楼主:
请问狂骂征途,通讯线应该怎样连接。

如:施耐德PLC是RS485通讯,它的A,B,与变频器的那个端子连接?

请详细指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Twido 帮助文件看看,里面有对于Modbus的通讯的。不要用宏,不好用,而且不灵活,直接写语句。

还是没弄明白?????????

楼主(2009-03-01):
请问狂骂征途,通讯线应该怎样连接。

如:施耐德PLC是RS485通讯,它的A,B,与变频器的那个端子连接?

 谢谢。

网友H:
硬件的话施耐德要加一个RS485通讯模块就可以了,关键是你要知道变频器的MODBUS地址,才可以读取和写入变频器

楼主:
直接通讯不行吗?我有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能行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