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偏流的处理

楼主(2009-01-20):
我们单位一台12000KW的发电机负荷在9000KW以上时A相的电流变化就超过250A,但在低负荷的时候A相电流和其他两相差别不大,我用红外线测温仪检查电流端子的温度最高在40°C,然后我把端子箱及控制屏内的电流端子用螺丝刀又紧了一遍,A相电流变化还是如此;我怀疑是不是电流互感器内部有匝间短路现象,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在停机后我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基本可以确定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可以先用电桥分别测量A B C三相电流互感器的直流电阻值进行比较 然后分别测量A B C三相电流互感器的变流比

网友B:
应先测测实际电流是多大,在比较显示电流,是不是互感器的问题还不一经.

网友C:
你是什么电机,高压的?你这个功率可不小啊.12000kw   端子应该够粗的啊,你用螺丝刀能紧动?

楼主:
发电机的额定电压是6.3KV,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为2000/5,不好意思了,在我提问的问题中没有说清楚,我紧的是二次侧电流端子

网友D:
应先测测实际电流是多大,在比较显示电流,是不是互感器的问题还不一定啊。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A相线号应为A411--A41x 其连接的二次负荷有:电流表 有功功率表(主控) 有功率表(汽机) 无功率表(主控)无功率表(汽机) 有功电度表 无功电度表 所有端子都可以检查一下 重点检查N411与互感器的连接和中性点的连接是否可靠(中性点可能在无功电度表上 多年不干忘记了) 如果这些检查都没有解决问题 停机后重点检查电流互感器的直流电阻 可用直流单双臂电桥进行测量后三相比较 进一步检查可检测电流互感器的变流比 发电机的可能很小 每年的《发电机试验报告》上能够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