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与IFIX

楼主(2009-01-20):
求助,下位机用的是AB,两块CPU热备,上位机是IFIX,最近频繁出现一故障现象,实际工作的CPU与IFIX软件 IFIX POWER TOOL工具监控的CPU工作的主辅状态不同步,不论把哪个CPU设成主,IFIX都上位的监控都会跳到显示辅在运行,即CPU地址一块为192.168.1.11、一块为192.168.1.12,一般如果设11为主,并且12备的时候,IFIX上位机的监控就会运行一段时间,在下位机没有切换的情况下,自己跳到12为主的显示,如果倒过来设12为主的话,它也会自己跳到11,因此导致上位机与下位机不同步,导致阀的控制都失灵,重启CPU故障现象便消除,但是问题是最近这个情况频繁出现,有没有高手达人可以帮找出问题根源

网友A:
我有现成的方案,告诉我你的邮箱我发给你,联系:THJ711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