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加了密码的LG PLC里面的程序删除?

楼主(2009-01-21):
你们好,小弟有一个问题请教:我有一台LG K120S PLC,原来的程序是加了密码。但是设计者走了,密码没留下,只留下程序。现在这个程序我重新设计了一个,请问有什么办法把原来的程序删除?

网友A:
还真不清楚,期待答案

个人认为还是找设计者比较好

网友B:
一般的PLC是可以直接覆盖的啊

网友C:
清除程序就可以了

也可以解  密

QQ 380311035

网友D:
PLC同PC相连,无需联机,直接从软件清除程序即可。

附本人联系方式:qq46906403

北京中科恒信  68945501 chang

网友E:
直接覆盖不就行了吗?

我没有用过LG的,不过一般的都应该可以吧?

网友F:
    清除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G:
老版本的PLC用软件清除不行,只能用存储器卡清除。

网友H:
PLC同PC相连,清除程序

网友I:
呵呵,首先加密了,你进不了程序的,必须你得把密码清除了

网友J:
yong          jie mi  ruanjian    a               !!!

网友K(2009-02-20):
把PC板上的电池卸掉 过一段时间在装上 OK

网友L(2009-04-17):
我可以帮你  13705326721

网友M:
新版本的软件可以直接清除程序与密码

网友N:
直接清楚PLC的内存,重新收入就可以了

网友O:
我有通用密码,但是通用密码要求变成软件的版本好像是3.6版,我用过几次,LG系列通用。我现在都用国产PLC了,不用国外牌子了,支持国货~!!

网友O:
打错字了,是编程软件版本3.6,各种老型号新型号都通用,我用3.63的版本这个密码就进不去了~

网友P:
coolxue 通用密码是什么

网友Q:
把CPU打开 里面有EPROM 在断电的情况下用线与地短接 就可以了 但这是下策

网友R(2009-06-06):
有谁知道LG的通用密码啊,我真是听都没听过,

LG的如果有通用密码,那么别的PLC也应该有通用密码了,大家知道吗?

网友S:
没有通用密码,请大家尊重别认得劳动成果!!打击三只手!!!

网友T:
PLC还有通用密码?晕,那知道了通用密码的人不就可以随便盗用别人的程序了?

我只知道变频器有通用密码,是为了防止用户设置密码之后忘记了密码而导致不能设定参数才设置了通用密码,如果PLC也有通用密码,那感觉真的不是很好!

网友U(2011-06-29):
请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网友V(2011-10-31):
对:hijosen 关于

直接覆盖不就行了吗?

我没有用过LG的,不过一般的都应该可以吧?

内容的回复:

有密码不能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