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 to hitech触摸屏上下载程序

楼主(2009-01-21):
看了很多帖子都是在问关于上下载程序的,也回复过好多,看来有必要自己写个帖子了。

hitech PWS6000系列的屏的上下载设置都是一样的,上下载前请确认好以下三点:

1、触摸屏设置。上电自检后进入屏的系统菜单画面,此画面上显示的“link port:com*”就是当前触摸屏所选择的上下载口。可以按confg(F2)键进入参数页面通过更改 download/upload/copy port 选项选择其它com口或USB口。

(要想屏上电自检后进入系统画面请保持屏背后的拨码开关的SW6为OFF,SW7为ON)

2、PC上软件设置。打开ADP6软件后,确认“选项”--“传输设定”中的PC通讯口是否与PC设备管理器中所使用的com口一致,此口必须与PC插上下载线的com口一致。波特率可以选择最大的115200,以便缩短上下载时间。

3、上下载所用的通讯线。确认是否是正确的上下载线,接线方式如下:

hmi 9pin         pc 9pin          hmi25pin      pc9pin

   2------------3             2----------2

   3------------2             3----------3

   5------------5             7----------5

确认好以上三点,基本上可以保证上下载成功了。

上载:ADP6软件中点击“文件”--“上载应用”;

下载:ADP6软件中点击“应用”--“下载固件及应用”。

像1711、3261等一些老型号的屏在上下载时的设置与以上相同(软件为adp3),但是在上下载时不仅要在PC上进行上述操作,在屏上还要点击相应按钮:download AP/PGM或upload AP/PGM(1711);download application或upload application(3261)。

其它型号可供参考。

楼主:
PWS3261的屏,ADP3和ADP6软件都支持。

下载 是指画面从电脑传送到触摸屏里;上载 是指画面从触摸屏传送到电脑里。

网友A(2009-03-09):
谢谢!!!

刚接触HITECH触摸屏。

网友B:
你好:请问1711老型号在点击“upload AP/PGM”时出现“access denied;user must be 1”而不是“waitting for upload...”其中dip1-4、7、9-10为ON;余OFF。。。如何才能上下载呢? 请回:zygrb@163.com   QQ:463547712  郭工启

楼主(2009-04-15):
dip8也拨到on,提示的意思应该是:拒绝访问,用户等级必须是1级。

试一下

网友C:
谢谢,正在接触这个,刚好用上

网友D:
请问其他的DIP SW 应该在什么位置?谢谢!

DIP1------DIP10

网友E:
各位好,我是用ADP3。0版本,可以上传应用,但不能重新编辑,上传配方时出现“没有配方设置”错误,请教如何解决?用6。0会好吗?

网友F(2009-05-22):
在联机下载时,各种参数都设置正确了,但是一点“上载”后,触摸屏上显示“ENTER PASSWORD”。是不是设计厂家人为设置了密码?

网友G:
操作软件里面有个上载配方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不好意思,好长时间没上来了。

现在回复各位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

to aycheng

一般正常使用的话,SW5,6,7或者SW5,6在off,其它为on。其实这都是根据自己使用的情况来设置的,可以参考拨码开关的定义。

to sdlkxuqi

ADP3的软件是不支持反编译的,用它编辑的画面的源程序是.V3F格式的,只有这个文件能打开看到并修改画面。其它格式的文件,比如上载出来的文件AP1,AP2格式的,都是不能打开的,只能作为备份,可以下载到同型号的屏里。

配方是指hitech屏支持配方功能,这个也是根据自己需要来决定是否使用。并不是必选项,所以你上载时提示没有配方设置,说明你屏里的程序并没有用到配方功能。

to吹风

当你使用了配方功能时,屏运行过一次后,就可以将屏里的配方上载到电脑上查看或编辑。

to wang321984

上载提示输入密码,你用是PWS6000系列的人机吗?这个系列的人机上载时是需要密码的,就是软件中“设定工作参数”中的设计者密码。

网友F:
可以上载,但是在下载时需要密码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1、你用的是什么机型?哪个软件版本?

2、下载需要密码,可能是你目前的登录等级太低。

网友H(2009-07-27):
很好,先谢了!!有问题再麻烦你

网友I(2009-11-05):
你好!我用的软件是ADP6,屏是PWS6600S,请可否再介绍得详细一些。比如1、屏上只更改COM口,而无需更改其它项,PAGE POWN中有COM口的一些详细设置,是否需要更改?
2、设备管理器中的COM口波特率等选项是否需要更改?是否设置的和屏上的一致?
3、ADP6软件打开后,先新建一个,弹出的页面中是否所有选项都要填写或更改?“选项”下的“传输设定”中的COM口中的波特率是否必须和另两个保持一致?
4、点击“文件”下“上载应用”,另存后,屏上弹出需输入密码,密码是“设定工作参数”中的设计者密码,输入后,仍提示“Enter Password”,然后报警”通讯超时“。数据线我根据您的提示确认过了没有问题,请问何故?
谢谢!

网友J:
想问一下楼主有没有ADP3的编程手册,指令说明之类的资料也行呀

楼主:
对:jianyu 关于你好!我用的软件是ADP6,屏是PWS6600S,请可否再介绍得详细一些。比如1、屏上只更改COM口,而无需更改其它项,PAGE POWN中有COM口的一些详细设置,是否需要更改?
2、设备管理器中的COM口波特率等选项是否需要更改?是否设置的和屏上的一致?
3、ADP6软件打开后,先新建一个,弹出的页面中是否所有选项都要填写或更改?“选项”下的“传输设定”中的COM口中的波特率是否必须和另两个保持一致?
4、点击“文件”下“上载应用”,另存后,屏上弹出需输入密码,密码是“设定工作参数”中的设计者密码,输入后,仍提示“Enter Password”,然后报警”通讯超时“。数据线我根据您的提示确认过了没有问题,请问何故?
谢谢!
内容的回复:

1、只需更改com口,PAGE DOWN中的参数设置是跟plc等通讯有关,与上下载无关;

2、设备管理器中的com口参数无需做任何更改;

3、新建时页面中根据需要更改,“选项”下的com口与“工作参数”中的com口是两码事,没有关系,当然无需一致;

4、说明设计者密码改动了,你输入的密码错误,上载密码就是设计者密码。

我帖子里写的已经很详细了,凡是没有说到的都是不用考虑的。

楼主:
对:邱瑞兵 关于

想问一下楼主有没有ADP3的编程手册,指令说明之类的资料也行呀

ADP3的编程手册现在在网上可能不太好找了,毕竟ADP3是HITECH的旧软件了。

但是ADP6的编程手册在网上应该很多,而且基本包含ADP3的所有功能,所以找ADP6的手册同样对你有帮助。

在网上找找吧,不会很难。

内容的回复:

网友K(2009-12-19):
我的是ADP6 的软件,能上传,可是看不到画面,清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K:
哦,忙了说型号:PWS3261-DT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于哦,忙了说型号:PWS3261-DTN的。

这个问题在‘润物无声’的帖子里回复过。3261的上载,首先要先弄清屏里面的源程序是用哪个版本的软件编辑下载的。

如果源程序是用ADP6下载的,那么用ADP6再上载出来,“重建应用文件”后就可以看到画面。如果源程序是用ADP3下载的,那么不管你用哪个版本上载,都看不到画面的。因为ADP3做的画面是不支持反编译的,无法重建。上载出来的文件也只能作为本机或同型号屏的备份文件,无法改动。

网友L(2010-01-29):
找了这个好久了

谢谢高手

网友M:
daminz师傅我是个新手刚刚学,请问您一个问题。我用HITECH6A00F与S7_300适配器通讯怎么也通讯怎么也通讯不上。

线是我自己做的。     25针---9针  3---3 ,2---2,7---5,4---8,5----7.      9针1--4---6短接。(PWS to PLC MPI CABLE RS232C PORT MPI 6ES7-972-0CA21-0XA0)19200bps8-位元, ODD, 1-位元SW5.SW6为OFF

就是通讯不上。请教师傅。急。万谢!!!!

楼主:
对:yhl_d 关于

daminz师傅我是个新手刚刚学,请问您一个问题。我用HITECH6A00F与S7_300适配器通讯怎么也通讯怎么也通讯不上。

线是我自己做的。     25针---9针  3---3 ,2---2,7---5,4---8,5----7.      9针1--4---6短接。(PWS to PLC MPI CABLE RS232C PORT MPI 6ES7-972-0CA21-0XA0)19200bps8-位元, ODD, 1-位元SW5.SW6为OFF

就是通讯不上。请教师傅。急。万谢!!!!

不好意思,不知道现在回复是否还来得及。

跟S7-300适配器通讯很少用。首先,你在ADP软件中的PLC类型选的是simatic S7-300(via PC adapter) 这个吗?

跟适配器通讯要选这个驱动的。

第二,通讯线用人机下载线就可以。25针--9针只接2--2,3--3,7--5就可以了。

第三,通讯参数设置。如果plc的波特率是19200,那么人机这边用38400试试,因为适配器改变了plc的波特率,所以

人机上再用19200应该通不上。还有校验位应该是EVEN,而不是ODD吧。

内容的回复:

网友N(2010-03-12):
daminz 师傅我也是个新手,请问您一个问题。我用HITECHPWS6560与三菱FXIN 40MA通讯怎么也通讯怎么也通讯不上。 给我讲一下吧。

网友N:
daminz 师傅我也是个新手,请问您一个问题。我用HITECHPWS6500s-s与三菱FXIN 40MR 通讯接口是422-BD的通讯线该怎么接啊, 给我讲一下吧。

网友N:
请教一下,那位高手那里有HITECHPWS6500s-s的通讯驱动程序啊,最好是FXIN 的,给我一份啊,

peterxiang@sogou.com谢谢了

网友O:
daminz 师傅我也是个新手,请问您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PWS3261-DTN屏,由于源程序找不到,现在需要将屏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再写到新的屏备份,请问有何好的办法。另外,能否再找到PWS3261-DTN屏?

chaobin.zhao@yahoo.com.cn 谢谢了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peterxiang 关于daminz 师傅我也是个新手,请问您一个问题。我用HITECHPWS6500s-s与三菱FXIN 40MR 通讯接口是422-BD的通讯线该怎么接啊, 给我讲一下吧。
内容的回复:

6500、6560与三菱FX1N的通讯设置及接线是一样的,它俩的区别就是6560是非触摸式。它们通过422方式与FX1N通讯都是用COM2口(COM1口没有422)。接线方式如下:

hmi--------plc

1--------RXD+

6--------RXD-
4--------TXD+
9--------TXD-

其它设置比如拨码位置、通讯参数是否一致等也要确认好,可参考hitech与S7-200通讯的那个帖子。

我看你还说需要通讯驱动,这在ADP软件中选好plc类型就可以直接通讯了,不用额外的驱动。

plc类型选FX2N就可以,(这个跟FX1N一样的)。

楼主:
对:zhaochaobin 关于

daminz 师傅我也是个新手,请问您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PWS3261-DTN屏,由于源程序找不到,现在需要将屏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再写到新的屏备份,请问有何好的办法。另外,能否再找到PWS3261-DTN屏?

chaobin.zhao@yahoo.com.cn 谢谢了内容的回复:

3261DTN是hitech比较早的型号了,已经停产很久了。现在市场上可能还有一些二手的屏。

你那台屏里的程序很可能是用ADP3软件编辑的,如果源程序丢失,那么屏里的程序可以上载出来下载到相同型号的另一台3261里面,但是无法再修改画面也无法下载到新的替代型号的屏里面。

不过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用ADP6将屏里的程序上载出来看看能否“重建应用文件”,如果可以那你就赚了,买一台替代型号的屏PWS6A00就可以用了;如果不可以,那你还得想别的办法。

内容的回复:

楼主(2010-06-04):
飘起来,入门贴啊。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P:
daminz :

         师傅!你好。我看了你回复的有些问题对我很有帮助!谢谢你对大家的无私帮助!很感谢!!

网友P:
以后向你学习了daminz 师傅 !!!

楼主:
客气客气,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2010-09-09):
有一个贴已经加精了,这个也可以吧:)

网友Q(2010-11-05):
daminz老师:您好!

我手上有1根USB TO RS232 ADAPTER FOR HITECH 6600的通讯电缆,想将PWS6600S-S触摸屏上的程序上载到PC机中,触摸屏上用的COM2口,打开ADP6软件后,在“选项”--“传输设定”中的PC通讯口选的USB口,再上载:ADP6软件中点击“文件”--“上载应用”,但出现“创建USB连接失败”错误。请问老师:我的错误出在哪里?万分感谢!

网友R:
楼上的,你这是用串口上载啊。

USB转串口也是串口,不是USB,你在电脑的硬件管理器中看看是com几?

然后在“传输设定”中将com口设置和你电脑com口一致!

网友Q:
daminz老师:您好!

我将“选项”--“传输设定”中的PC通讯口选的COM3口(在设备管理器上看到用的是COM3口),再上载:ADP6软件中点击“文件”--“上载应用”,但出现“通讯等待超时”错误。请问老师:我的错误又出在哪里?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Q:
daminz老师:您好!

我找到“通讯等待超时”的原因了,是因为没有在触摸屏上输入密码,我输入密码后,再点击“文件”--“上载应用”,结果上载成功,我把文件保存在桌面上,发现只有2个文件,即*.aa6和*.af6。我用ADP6软件打开,结果桌面上的应用文件不能显示出来,也就无法将上载上来的文件打开。不知是什么原因,请老师指教。谢谢!

楼主:
对:云 彩 关于daminz老师:您好!

我找到“通讯等待超时”的原因了,是因为没有在触摸屏上输入密码,我输入密码后,再点击“文件”--“上载应用”,结果上载成功,我把文件保存在桌面上,发现只有2个文件,即*.aa6和*.af6。我用ADP6软件打开,结果桌面上的应用文件不能显示出来,也就无法将上载上来的文件打开。不知是什么原因,请老师指教。谢谢!
内容的回复:

上载出来的两个文件AA6和AF6不能直接打开的,需要用“重建应用文件”来打开。

就是ADP软件中,“文件”选项下--“重建应用文件”。重建的时候两个文件缺一不可。

重建后可以保存为V6F的源文件格式。V6F是可以直接打开的。

楼主:
USB TO RS232 ADAPTER FOR HITECH 6600 这个线是经销商自己制作的下载线,这也是一根串口下载线并不是USB下载线。是将电脑的USB口转成串口。

6600并没有USB下载口。HITECH 的USB下载口是一个方形的USB device口,就是跟USB打印机的口一样;USB下载线也跟打印机的USB线一样,可以通用。

网友S(2011-07-28):
DAMINz师傅,您好1

                   如果用打印机线下载,需不需要安装驱动啊?驱动哪里有?

网友T(2011-09-04):
PWS6A00T-P里的内容已上载我的电脑里,在ADP6里也看到了原程序的画面。为什么看不到完整的梯形图呢?

网友U:
在屏上设置好上下载接口就行了,一般用com2,其它参数不用。

楼主(2011-11-21):
对:qqqbobobo 关于

DAMINz师傅,您好1

                   如果用打印机线下载,需不需要安装驱动啊?驱动哪里有?

HITECH6000系列的部分机型支持USB下载,比如6700、6800、6A00。

USB下载需要先安装驱动,如果你安装了ADP软件,那么驱动就已经在你电脑的ADP软件的文件夹里了:

例如,你安装的是ADP6.5的软件,那么会产生一个文件夹,路径如下:D:\Program Files\Beijer_ADP\v6.5.0

(根据你的ADP安装位置不同则路径不同;版本不同文件夹名字也不同,若安装的是6.3,那么文件夹名字就是v6.3.1,其它同理)

USB下载的驱动就在这个v6.5.0的文件夹里。USB下载时,提示安装驱动,那么将驱动路径指向这个文件夹就可以了。

安装成功后,就可以用USB线来上下载程序了,很方便,速度也比用串口快很多。

内容的回复:

网友V:
求助HITECH. PWS5610T 与PC的通讯协议,用USB转RS232中间接一条2-3、3-2、5-5,可什么都没有通迅上,这样的线去上载PWS6800C里面的程序没有问题。电脑、ADP、6800C参数都确认过了COM1,9600,8,N,1,

楼主:
引用 网友V:
关于求助HITECH. PWS5610T 与PC的通讯协议,用USB转RS232中间接一条2-3、3-2、5-5,可什么都没有通迅上,这样的线去上载PWS6800C里面的程序没有问题。电脑、ADP、6800C参数都确认过了COM1,9600,8,N,1,

“用USB转RS232中间接一条2-3、3-2、5-5” 这样来上下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5610串口也正常的话)。请再把各方面再确认一下。

你说的5610与PC通讯协议,没讲清楚,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上下载时只需要设置COM口和波特率即可。

网友W:
配方时出现“没有配方设置,如果你下载时没有配方,当然上传不到配方了;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X:
ADP3上下载问题,选项---传输设定---PC通讯口---COM1 COM2 COM3 COM4。我的PC COM口是7,不好使。

网友X:
ADP3上下载问题,选项---传输设定---PC通讯口---COM1,COM2,COM3,COM4。我的PCCOM口是7,不好使。

楼主(2012-01-12):
PC的com口是可以更改的,将com7改成com1-4中的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Y(2012-05-07):
daminz 师傅,您好。

我的PWS3261-TFT 从新下载了应用程序。为什么启动显示: BAD SECURITY CODE  通讯设置都没问题,我和好的屏对照过了。 好屏里没有配方文件啊!

楼主(2012-06-06):
引用 网友Z:
师傅,您好。 我的PWS3261-TFT 从新下载了应用程序。为什么启动显示: BAD SECURITY CODE  通讯设置都没问题,我和好的屏对照过了。 好屏里没有配方文件啊!

你这个问题比较少见,最好能拿到程序来分析。

网友AA:
引用 网友U:
在屏上设置好上下载接口就行了,一般用com2,其它参数不用。

网友AB(2012-07-26):
我的PWS1711与FX2N连接,运行的时候出现0008错误码是怎么回事呀?连线应该没问题了,以前正常的,只是重新下载了HMI的程序就出问题了。

是不是我在ADP里的“工作参数”设置有问题,这里的内容要怎么样设置呀?

先谢谢大师了!

网友AC(2013-06-2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Q 关于楼主老师:您好! 我...

 TO daminz:

但,我是这样问题,海泰克屏PWS6A00T,软件ADP6.5,上传得到两个文件AA6和AF6,然后在软件‘文件’--‘重建应用’,只找到有AA6的文件,文件类型有CW6和AA6这两种类型,没有AF6这个类型????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C:
TO daminz

你回复说,上载出来的两个文件AA6和AF6不能直接打开的,需要用“重建应用文件”来打开。

就是ADP软件中,“文件”选项下--“重建应用文件”。重建的时候两个文件缺一不可。

重建后可以保存为V6F的源文件格式。V6F是可以直接打开的。

但,我是这样问题,海泰克屏PWS6A00T,软件ADP6.5,上传得到两个文件AA6和AF6,然后在ADP软件‘文件’--‘重建应用文件’,只找到有AA6的文件,文件类型有CW6和AA6这两种类型,没有AF6这个类型????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D(2013-08-0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S 关于 DAMINz师...

 你好 请问我的设备管理器中出现了个USB Device  上有个黄色叹号是怎么回事?

网友AE:
DAMINZ师傅,您好!PWS3261由于频繁断电后,提示Parameter/Firmware Memory Checksum ---Failed!使用ADP3.0上载无任何内容,下载一个新的程序屏正常!但从另一台同型号的设备上上载程序后(软件设置里无开型号PWS3261,就选最高的3260),但无法转换成*.V3 F也没有画面显示!下载到屏后显示"your application requires a PWS3261N.The model of this unit is unknown."用ADP6.2参数设置PWS3261,仍无程序画面也无法编译另存为*.V6F!因为是第一次用这个品牌的屏,咨询代理商了,说不能直接从别的3261屏里上载后再下载到故障屏,也不能编译,必须要源程序,不知是不是这样的!还有我能不能从同型号设备的PWS6600上载编译另存后下载到3261里面呢?谢谢!

网友AF(2013-10-1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K 关于哦,忙了说型号:PWS3...

  daminz老师您好,我的PWS6600S中的程序用ADP 6.5上载后显示不了窗口内容,是否是因为源程序是用ADP3.0下载的原因,而不能反编译。

网友AG(2013-11-27):
您好,我的屏是6700T,电脑与其可以下载。与PLC(型号S7-300,MPI口)不能通信。为什么

网友AH:
HITECH触摸屏刚接触,了解的不多,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AI(2014-01-11):
海泰克屏PWS6600S-S,软件ADP6.5,上传后得到两个文件AA6和AF6,然后在软件‘文件’--‘重建应用文件’,只找到有AA6的文件,文件类型有C64和AA6这两种类型,没有AF6这个类型,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一点AA6时,软件就自动退出去了,不知是什么原因。以前也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好几版本我都试了,也没解决,望能给点办法,先谢了

网友AJ(2014-04-22):
   HITECH触摸屏刚接触,了解的不多,发现这里能实际解决问题

网友AK(2015-02-21):
我用的是PWS6A00T--P 怎么通讯不了呢,请各位大侠帮我解决

网友AK:
USB,和串口线都试过了,

网友AL(2015-03-26):
您的产品我们公司可以做,以下是我们的部分产品,如果有需要,请咨询:

E+H水分析:http://www.endress-h.com/sfx/

E+H多参数变送器:http://www.endress-h.com/dcsbsq/

E+H电导率变送器:http://www.endress-h.com/ddlbsq/

E+H电导率传感器支架:http://www.endress-h.com/ddlcgqzj

E+HMemosens 溶解氧传感器:http://www.endress-h.com/rongjieyang/

网友AM(2015-10-23):
程序上传要密码 密码读取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1370235739

网友AM(2015-12-31):
海泰克上传密码  破  解  有需要找我 Q137023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