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仪表系统与过程控制系统的区别

楼主(2009-01-21):
请问安全仪表系统与过程控制系统对于仪器仪表的要求有什么区别?

而两种系统的区别有是什么?

是不是安全仪表系统是针对仪器仪表本身来说的,

而过程控制系统是针对仪器仪表的实际应用来说的?

拿安全仪表系统不用考虑实际应用中的振动等问题吗?

网友A(2009-04-23):
安全仪表系统(Safety Instrumented System,SIS):
也称为安全连锁系统(Safety Interlocks),紧急停车系统(Emergency Shutdown Systemnc,ESD),安全关联系统(Safety Related System),安全停车系统(Safety Shutdown System)等等。安全仪表系统是由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IEC 61508及IEC 61511定义的专门用于安全的控制系统。它就是指设计出来用于对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进行动作的控制系统造车网, 它必须能够迅速、正确的对事故做出响应, 最终能够完全避免事故的发生或者至少能减少事故给设备、环境和人员造成的危害。
安全仪表系统的作用:维持正常减少故障后的事故发生概率;降低事故发生后的损失。监视生产过程的状态搜企网,在出现危险条件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危险发生或者减轻危险造成的后果,避免潜在风险对人身、设备、环境造成伤害。一个典型的化工装置为安全所设置的层层保护包括工艺过程设计、基本调节、过程报警及操作员监视、紧急报警、操作员监视并且手动干预、自动操作安全仪表系统或紧急停车系统、物理保护(泄压阀,爆破膜)、工厂紧急响应、所在社区紧急响应。由此可见,从第二层到第四层的保护都是由仪表及自控系统来实现。而仪表系统的最后一层保护——SIS或ESD更是至关重要。它在事故和故障状态下(包括装置事故和控制系统本身发生的故障),使装置能够安全停车并处于安全模式下,从而避免灾难的发生,即避免对装置内人员的伤害及对环境造成恶劣的影响。因而,SIS和ESD本身必须是故障安全型(Fail to Safe)的,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的可靠性都要求很高。
安全仪表系统的发展之路:基于电子机械的技术——液压和气动操作设备的替代;电子(固态) 技术——基于继电器的安全系统的替代;可编程电子技术——固态安全系统的替代。简而言之,这3种技术的发展之路即从继电器(Relay)到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发展。

过程控制系统(Process Control Systems):
以表征生产过程的参量为被控制量使之接近给定值或保持在给定范围内的自动控制系统。这里“过程”是指在生产装置或设备中进行的物质和能量的相互作用和转换过程。表征过程的主要参量有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成分、浓度等。通过对过程参量的控制,可使生产过程中产品的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和能耗减少。一般的过程控制系统通常采用反馈控制的形式,这是过程控制的主要方式。过程控制在石油、化工、电力、冶金等部门有广泛的应用。20世纪50年代,过程控制主要用于使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参量保持不变,从而保证产量和质量稳定。60年代,随着各种组合仪表和巡回检测装置的出现,过程控制已开始过渡到集中监视、操作和控制。70年代,出现了过程控制最优化与管理调度自动化相结合的多级计算机控制系统。80年代,过程控制系统开始与过程信息系统相结合,具有更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