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 GP2000同时连接PLC及变频器,温控器的方法

楼主(2009-01-21):
现有GP2000的pro-face人机,要求与台达VDF-M系列的变频器直接通讯控制,同时连接S7-300的PLC控制,请问各大侠具体的使用方法及设定内容,最好有一个简单的例子。谢谢了!

网友A:
有两个串口的

楼主(2009-03-08):
是的,一般用25针的串口连PLC,另外一个串口要设置才能使用,具体的连接方法(接线方法)及内部设定内容敬请赐教!谢谢!

网友B:
呵呵;变频器只能通过PLC来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