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伺服寸动控制问题

楼主(2009-01-21):
各位大虾:我的台达ASDA伺服DI4(8脚),DI5(33脚),用作正反向点动,对应参数P2-13,P2-14设置为137(正向点动),138(反向点动).P4-05(寸动速度)设为500.这时正反向点动没动作,要使正反向动作是不是还要加Servo On?请赐教!

网友A:
Servo ON是必须的,否则电机不激磁。

网友B:
伺服马达运转的首要条件就是要Servo ON,否则任何动作都不会有的。

楼主:
谢谢两位!并祝新春愉快!

网友C:
Servo ON 加上之后,你再调下转子转动惯量的那个百分比值,应该会好很多

那个转自惯量和负载惯量是要你算出来的~~

网友D:
若不控制SERVO ON OFF

servo on的腳位可以不接

兩種方法1,設定P2-10= 1

若DI不夠用,可以設定軟體SERVO ON P2-51 設為1

网友B:
补充一下,如果是A或AB系列的,参数为P2-51,B系列是没有此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