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力扬PLC如何使用

楼主(2009-01-21):
各位工控高手你们好啊!小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厂里有一个台湾力扬PLC我想把程序上传出来,不知道用哪个软件好呢,我看质料说三菱软件可以的,但我试过不能上传。请大家帮我出处处主意好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以用三菱的软件FX-PCS-WIN,但下载线不能用三菱的SC-09。力扬PLC的通讯口是RS232的。

网友B:
连线和三菱的不一样的

QQ 380311035

楼主:
哦,那请问那位高手知道深圳哪有力扬PLC的软件和编程线买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C:
没有用过!!!!!!!我公司是用台达

网友D:
好像网上有个叫朱勇军的可以做的,也不贵的,我也有一个台湾力扬的,就是叫他做的,如果有这些插头,也可以自己做

楼主:
哦!我要问得是力杨PLC软件和编程线

网友D:
编程软件就是三菱的,那找到他的网站上面有那个编程线的接线图

楼主:
好的,明白。谢谢大伙的支持。

楼主:
我用三菱软件和力扬编程线还是通讯不上啊,这么回事啊,请大家把那个忙分析好吗?谢谢

网友E(2009-10-21):
有哪位奉献一下告知力扬编程电缆的具体接线方法?只是简单的232接线不行,PLC一直处于RUN状态。

网友D:
看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F(2012-09-13):
要先测试端口,请问您那有晶体管输出负载接线图吗?可以给我一份吗?谢谢!345135316@163.com

网友G(2014-09-20):
台湾力扬PLC我想把程序上传出来的问题解决了吗?可以指导我一下吗?我也是没线没软件

网友H(2014-10-23):
用三菱的PLC编程软件,选择什么系列的PLC呢?FX2N?还是FXIN?

网友I(2015-10-23):
这个啊,直接到力扬网站下载就行了,找不到的,发邮箱

网友(2018-12-05):
个啊,直接到力扬网站下载就行了,找不到的,发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