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管压力表的游丝的作用?

楼主(2009-01-21):
弹簧管压力表的游丝其起什么作用?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

(1)机芯的扇齿在运行中,扇齿和中轴齿的齿牙间是有一定间隙的,在齿轮运转中,游丝产生的反作用力矩,使齿轮副在运动过程中保证中轴齿和扇齿啮合时的单向接触,使指针运转平稳,轻敲位移时示值不变。
(2)当仪表泄压后帮助指针返回零位,紧靠盘止钉或在零位分度线内。

网友A:
其使用专业的话来说,它的作用是减少回差,和上面理解的是一样的。

网友B:
同意1楼的说法,这个解释比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