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RS-485接口和两种变频器通讯成功,LCD显示,可以调节频率和参数

楼主(2009-01-21):
单片机和频器通讯
变压器把220V升压供变频器使用。可以调节参数,4个按键控制,和丹佛斯2800通讯也已成功

传不了图象

楼主:
和丹佛斯2800通讯

楼主:
改进硬件电路在实际工况环境长期稳定工作应该没问题,这也是我下一步的打算,投入应用,远程控制多台变频器。根据需要采用多个按键。若觉得电位器调节频率方便,还可用MCU上的8路10位A/D转换通过电位器调节。当然也可以A/D转换进行同步控制。显示屏用触摸屏或者说更大的LCD,可以显示多台变频器的工作状况

网友A:
和台达通讯的线在操作面板上引出的吗?

楼主:
 回复 建筑者

不是,台达的RS-458接口就在里面的线路板上,我没那插头,还是焊上去的。好在就两条线

网友B:
更换不同的变频器岂不是需要再做程序,太麻烦吧

网友C:
清A,你好!能给我发点资料吗? 我的邮箱是:liquz@hotmail.com,万分感激!

网友D:
你好可以发给我资料吗?谢谢我的邮箱是ymingyz@163.com

网友E:
直接买个成品触摸屏,标准的MODBUS。几百块搞定,文本显示器更便宜了。不要在这上面发太多的心思,学习一下倒是可以。只是一个通信而已。

网友F:
学习学习 ahoo2005@163.com

楼主:
更换不同的变频器岂不是需要再做程序,太麻烦吧

你用PLC不照样得改程序,改也只改发出的数据及格式。除非每种变频器通讯协议都要样

网友G(2018-01-04):
触屏控制三晶变频器如何连接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