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的阻尼时间设定有意义吗?

楼主(2009-01-21):
变送器的阻尼时间设定有意义吗?请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我觉得没有意义,不知大家是怎么看的。

网友A:
要看实际用的对象。。。。。。。。。。。

网友B:
积分,不知大家是怎么看的。

网友C:
有意义,如果遇到流量信号脉动量比较大的场合,回路又需要投自动,适当的调整变送器的阻尼时间可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D:
觉得没有意义的,你把阻尼时间改为0看看.

我发表下自己的看法

我们测量的管道中实际上是会出现很多干扰的,阻尼时间可以把其中一些干扰去掉.

就像窝街流量计中的采样时间一样,大了不行小了也要不得

网友E:
变送器设置阻尼的目的,是用来抑制被测量参数引起的输出快速波动,其时间常数一般在2秒以下,需不需要加阻尼?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对于需要加阻尼时,原则是尽量选择最短的时间常数,以保证被测量参数的真实性。由于阻尼的调整不影响变送器的示值,所以阻尼调整可在现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F:
有意义,当管道内介质波动较大、波动较快时,变送器采集的信号就会不稳定。阻尼时间的调整就可以对这样的波动进行抑制。阻尼时间小了,会造成反馈信号乱跳;阻尼时间大了,信号的延迟又会比较大,也就是与实际的流量对不上号。

网友G:
非常重要,自己归纳一下4、5、6、7楼的发言,重要的都在里面了

网友H:
有必要,如果是用于观察瞬时量要求精确的,阻尼应小点好,观察的比较清楚些,如果用于控制的话,阻尼大的话,波动太大是无法投自动的,所以必看情况而定了

网友I(2009-03-16):
我那天正好有时间,试过在实验室改阻尼时间,0~2秒都试了,阻尼时间越大,似乎波动越大,回差也不一样。

网友J:
那要看你所要用于的场合,大部分希望阻尼可调

网友K:
当然有意义,对波动大得信号显示和输出可以相对稳定的多

网友L(2009-05-31):
肯定有意义,可以起到稳定信号的作用。

网友M:
10楼的‘‘阻尼时间越大,似乎波动越大‘‘。不可能的!

网友N:
只有使用过程中,有问题时才使用

网友O(2010-10-09):
一般都是出厂设定默认值,在实际应用中不怎么使用,如果被测介质的压力周期性波动很频繁,也可以设定阻尼系数,目的是使测量值恒定。

网友P:
阻尼时间可以调整变送器的灵敏度 有时候还是很需要的

网友Q(2011-09-28):
受益匪浅,我就是来学习的。终于知道它干嘛的了

网友R:
1、模拟板调阻尼,那是扁凯子滴,,,有球用~~~~~~~~~~··

2、不少智能板、智能表滴数字滤波数字阻尼,也是扁凯子呢,,,干扰来咧测值胡球跑,它屁用都不顶鸟

3、阻尼就是玩算数,,,算数木学好,搭那破电路,写那破算法,能阻尼个锤子哩凯

网友S:
模拟放大器为了降低干扰,通常设置带通或者低通滤波器,这些滤波器参数是可以通过调整电位器或者可变电容来调整的。不过建议工程用户不要随意调整,因为缺乏必要的手段检验调整结果。

智能仪表的数字FIR滤波算法对于比较常见的50/60赫兹工频干扰有极高的抑制能力,对于其他突发的毛刺瞬间干扰也可以利用智能算法去滤除(例如中值滤波法)。

理论上,阻尼系数越大,则系统对干扰的抑制程度越大;当然系统的响应时间也增加了。所以在工程应用中需要平衡两者之间干系。

所有实际环境都存在干扰,甚至电路本身也有电子热噪声现象存在。即使是一些压电晶体传感器,是频率输出型的数字传感器,其输出也会产生噪声(由于材料缺陷、频率计计数周期以及本身频率不稳定性等好多原因造成)。

大部分的工程现场由于各种强电设备的运行,电磁环境以及温湿度条件等远比实验室复杂。所以,工程现场更加需要注意系统运行可靠性问题,在不影响闭环反馈时间的前提下,适当提高阻尼系数有利设备的长期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