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故障

楼主(2009-01-21):
我是一个仪表维护新手,刚刚转行来的,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单位用的和利时的DCS系统,3.1.3版本,最近在监控界面上的报警摘要里面,老是报告11#站的6——19#模块,21——30模块故障,这些模块是用一个DP线连起来的,用的一个终端,师傅说是DP线问题,但是看起来是完好的,没有松动的,怎么回事啊?现在锅炉在运行,也不能停车,快过年了,不想在节日里出差错,请各位前辈给解释解释,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因不能停机复位,难说是软件问题

楼主:
谢谢goldage,这样的故障隔段时间就会出现,一处现就会伴随个别(不是全部)的温度测点或者流量压力的大的变化(到最高或几乎到0),我走了的老师说是DP线的原因(他一下跳槽到了和利时,好厉害啊!)。我不太明白,初学DCS,厂子不景气,想学好了也跳槽,以前搞水处理方面的,化学知识用的多,和现在的仪表自动化几乎没什么联系,很困难啊,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从电工基础开始学的,后看了西门子的plc,和利时的DCS,目前只是一直半解,希望前辈们多多指教,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能学会吗?

网友B:
meqife Xmeqife
积分:15
帖子:3注册时间:2009-1-21 20:37:09 2楼 回复时间:2009-1-22 6:39:07  楼主这么早 起来回帖啊 真厉害

网友C:
故障时,你看一下模块上的指示灯网络是不是通的不就知道故障出自哪里了。

楼主:
回复pantera兄:过年了,厂里还在正常上班,早上起来上班顺便开电脑瞧一下。呵呵,模块上的指示灯正常啊,两个灯都亮的,不知道报警摘要里面的模块故障触发条件是什么?

网友A:
估计是程序的设计问题,改变相应的报警参数试一下(温度,流量),检测元件有问题也常见。模块是正常

网友D:
学习了,大过年的!!!不容易!

网友E:
看看模块上的指示灯显示故障信息,换条DP线试试喽

网友F:
模块上的点有连锁吗。解除连锁更换一块模块看看是不是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C:
你重点看一下通讯指示灯正常不,有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G:
一般报模块故障的好多都不是模块本身的故障的,有些系统在传感器或者检测变送环节突然没有相应或者瞬态的超限都会造成模块与系统或者模块与模块之间通讯的终断的,这这问题重新上电应该就可以恢复,不过还是要检查外围设备的,仔细观察是那个环节出现异常,导致的通讯故障

楼主:
谢谢whs1兄,确实是DP线的问题,线头松动了,开始没注意这个问题,后来停机清了一下,一提把线给提起来了,把接头去掉,重新固定了一下,没事了,怪不得1-6号模块没事,原来1-6公用一个终端,7-30公用一个终端,问题出在7号模块的DP进线处,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H(2009-05-15):
学习了,这个问题虽小,但是还是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