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一拖二能否实现矢量控制?

楼主(2009-01-22):
请教:变频器一拖二能否实现矢量控制吗?无编码器矢量控制或有编码器适量控制?

网友A:
只能是V/F控制,

网友B:
楼主先看一下变频的基础知识吧,上面说的很明白,不能!

网友C(2009-02-25):
用不着拿基础知识说事,不明白才问,我是看到这种设计之后才问的,在网上搜一下,也确实有这么用的

高手给解释一下,如果使用了会出现什么风险?

网友C:
"以下是我在SIEMENS论坛看到的答复:

"两台电机应该功率,型号相同,这样再施加了相同电压时产生的电流和转速才会基本相同。两台电机串轴是保证两台转速相同,同时转差就会相同,这时两台电机基本可以当作一台来看,只不过定子分成两部分了。 如果分开那就不能保证转矩的精度了,还不如v/F更可靠。"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一拖二,三,四都可以,但是要注意分别保护电机。至于具体的应用要看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