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问昆腾PLC与SSI格式的设备如何连接

楼主(2009-01-22):
昆腾PLC不是很熟,有些传感器是SSI格式的,不知昆腾的PLC有没有配套的模块?

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处理这个通讯问题?

网友A:
什么是有些传感器是SSI格式的,能不能解释的比较通俗一点?

网友B:
关于SSI,请看博客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gemple&id=30184

SSI 信号可转换模块转成并行开关I/O:或 Rs485 自由协议进PLC,上海精浦机电有这样的模块:www.gemple.cn

网友C:
你应该指的是SSI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QTM没有直接接SSI的计数模板。但你可以用Momentum 的SSI输入模板170AEC92000,提供现场总线(以太网或者MB+)和QTM通讯。

网友D(2009-03-17):
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