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AB PLC如何接SSI格式的设备?

楼主(2009-01-22):
由于有些传感器是SSI格式的,不知AB的PLC有没有配套的模块?

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处理这个通讯问题?

网友A:
方法是:使用一个SSI接口转换器转换成模拟量输出(或RS232/485接口),再接到AB 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或PLC串口),问题就解决了。
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SSI接口转换器产品,如德国产的IV251。

网友B:
1734-SSI模块可以接。 另外根据网络可以选择EtherNet,ControlNet, DeviceNet或Profibus-DP的网络适配器来连接主控制器。

网友C(2010-04-15):
本人有SSI转成RS232或RS485与PLC通讯的模块。QQ:543583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