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10TV与S7-300 连接问题.向高手求援

楼主(2009-01-22):
我将制作好的屏幕下到MT510TV以后,里面的按钮状态就为1了.但我监视PLC发现输出点根本没有输出.

切换开关属性:

读取地址:

           设备类型:Q   设备地址:0.0

输出地址:

        设备类型:Q  设备地址:0.0

开关类型:切换开关.

是不是我这设置有问题?

网友A:
触摸屏和PLC是不是真的连接上了?

网友B:
一般是这个通讯用的电缆有问题;

网友C:
最好把程序发到威纶技术部去看下!

我想也许是干扰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