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西门子的PLC与变频器的通讯连接问题

楼主(2009-01-22):
是正反转的 控制但无连锁保护,电机启动无动作,在变频器里无报警代号,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A:
首先问题没有说清楚,是调试阶段出现,还是以前是好的,现在出现这种问题,如果是调试阶段的问题,那就要好好检查参数设置了,如果是运行以后问题那就是线路问题

网友B:
采用什么通信方式?PROFIBUS DP吗?接线、参数设置和程序都有关系,采用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