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LOGO中的程序

楼主(2009-01-22):
我厂给煤机的疏松机投不了自动,用的是西门子LOGO控制,想看看是不是程序,不知道能不能看看是不是程序的事,不知道有没有方法看看其中的程序。谢谢了。

网友A:
要买Logo的编程电缆和软件才能看到

楼主:
上面有密码,怎么办

LOGO不是在上面就可以看的么

网友B:
是加密了?

网友C:
再写个没必要伤脑筋,LOGO程序简单再写个。

网友D:
不有密码

网友E(2009-03-13):
LOGO的程序没有太复杂的,你只要把电路都弄明白了自己重新编写一下没什么困难的!

网友F:
靠自己了                                                        应该很好编写的

网友G(2009-05-13):
找一个logo的说明书看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但是首先是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