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接线端子缩写涵义:FG NC R.C.G R.C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1-22):
求助开关电源接线端子缩写涵义   FG NC R.C.G R.C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FG是机壳地或保护地,NC是常闭触点,后边几个你加点是什么意思?不明白了

具体是什么型号查不到么?

网友B:
"NC是常闭触点"

很多时候,NC不是表示常闭( NORMAL CLOSE ), 而是表示未连接(NO 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