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70+1平方的电缆能用2根3*35+1平方的电缆并联代替?哪个电流大?

楼主(2009-01-22):
请教3*70+1平方的电缆能用2根3*35+1平方的电缆代替并联?哪个电流大?

请教3*185+1平方的电缆能用1根3*150+1平方的电缆和1根3*35+1平方的电缆并联代替?哪个电流大?

网友A:
请教3*70+1平方的电缆能用2根3*35+1平方的电缆代替并联, 当然是 3*35+1的电流大

但是第二种方式 是不行的,并联必须是线径和长度一致的,如果线径不一致的话 你用并联电路去分析 发现电流还是从阻值小的流过!

网友B:
前面一种是可以的吧铜线的话2×35的电流跟70的电流一样大,铝线2×35还大于70的呢

网友C:
你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可以用    第二个问题是不可以用的

楼主:
多谢!很高兴认识你们,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D:
第二个是否可以真不好说,也没有见过具体的资料。一楼的推测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是不是有点牵强

网友E:
能使用一根尽量用一根电缆 两根以上电缆并联时的电流分配绝不是平均分配的 取决于并联电阻的倒数 因为电缆的直流电阻和接触电阻都很小 运行中的微小变化都大有可能使并联电阻的阻值相差很大 因此使其中一根电缆过载而发热 必须并联时也必须考虑电流不平衡的因素 所以两根2*35+1的电缆的载流量不可能等于或大于3*70+1的    3*150+1和3*35+1并联更不可取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可以用    第二个问题是不可以用的

同意

网友G(2011-10-27):
2根35并联后能承受的电流比1根70的大得多,第2个不可以,3X185+1电流大。

网友H:
3*70+1平方的电缆能用2根3*35+1平方的电缆代替并联,长度必须要一样,还要考虑是否同型号电缆。

网友I:
铜线的话2×35的电流跟70的电流一样大;

1根3*150+1平方的电缆和1根3*35+1平方的电缆并联不能代替3X185+1的!电缆不平均的!

网友J:
这个问题很常见呀,分析透彻有好处。

网友K(2012-06-19):
根3*150+1平方的电缆和1根3*35+1平方的电缆并联不能代替3X185+1的!电缆不平均的

网友K:
2根35并联后能承受的电流比1根70的大得多,第2个不可以,3X185+1电流大

网友K(2012-07-25):
余志前,毕业福建船政交通

网友L:
1、从散热的角度讲,多跟并联比单根好;

2、导线并联会自动根据截面大小分配电流;

3、导线并联要注意端部连接要可靠,要等电位即可;

网友M:
受教了!!!!这都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