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压脱扣

楼主(2009-01-23):
各位大侠:谁知低压失压脱扣的根本作用是什么?什么情况下能摘除?

网友A:
为了防止来电后自动吸合造成故障 随时可以摘除

网友B:
主要防止电压过低造成设备误动作,在起重行业用的较多

网友C:
     1  当出现电压下降而危急电器设备正常运行时 为了保证比较重要的电器(或机械设备)的运行 而将能短时停止运行而不影响系统或设备安全运行 并且容量(功率)比较大的设备自动退出运行 以使电压尽快恢复正常 因而设立了断路器的失压脱扣器   2  只要是停电时需要断路器保持合闸状态和来电时设备需要立即进行自启动的断路器 其失压脱扣均可摘除

网友D:
优点是有低电压保护功能,缺点是断电后要手动复位,很麻烦

网友D:
我说的是老式的万能式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当出现电压下降而危急电器设备正常运行时 为了保证比较重要的电器(或机械设备)的运行 而将能短时停止运行而不影响系统或设备安全运行 并且容量(功率)比较大的设备自动退出运行 以使电压尽快恢复正常 因而设立了断路器的失压脱扣器   2  只要是停电时需要断路器保持合闸状态和来电时设备需要立即进行自启动的断路器 其失压脱扣均可摘除

以上兄弟的总结我双手赞成!!!我一般是配电室内的将其摘除,现场的不动。

网友E:
呵,不是摘除,而是将螺丝锁到机械部,使之无法动作。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公司失压脱扣未解除每次晃电都要手动恢复比较麻烦 想解除单必须争得工艺生产同意 我公司为连续生产线 原设计有备自投但现已解除 不然操作更复杂现在兄弟们很矛盾

网友F:
呵,不是摘除,而是将螺丝锁到机械部,使之无法动作

网友G(2011-04-14):
一,失压脱扣器又叫欠电压脱扣器。断路器合闸操作前,首先给欠电压脱扣器通电。欠电压脱扣器可分为:瞬时欠电压脱扣器和延时欠电压脱扣器。
1, 瞬时欠电压脱扣器,可以通过螺母调节反力弹簧大小,从而调节脱扣器的动作电压;
2, 延时欠电压脱扣器,增加了延时控制单元,欠电压延时时间(1—2)S;
3, 额定工作电压Ue(V):AC400,AC230,DC220.
动作电压(V):(0,35-0,7)Ue
可靠合闸电压(V):(0,85-1,1)Ue
不能合闸电压(V):<0,35Ue
二,如果要取消失压脱扣器,那么这台断路器应该有另一套的失压保护的情况下才可以取消该失压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