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软故障

楼主(2009-01-23):
艾默生EV-2000  55KW运行十五分钟左右停机,故障代码E004(加速过电压),查三相交流输入电压正常410V,测直流母线电压为584V。开机正常,过一回又保护停机。求助!

网友A:
1,变频器环境如何?工作环境不好,变频器内部过脏,会引起这个故障。

2变频器使用时间?使用时间时间长,电容等元件老化,引起故障。

3简单看就这2点,还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
谢谢!红雪老师指教!

网友B:
负载情况,加减速时间,监视电压,实测电压对比。检测部分,反馈电压应该在2.3V左右。主板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2009-12-18):
有可能是电机绝缘不好

网友D:
红雪老师

说的好

支持

网友E(2010-05-10):
我们公司有几台220KW的都是这样.用着用着就出现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