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可以并联连接后输入到PLC输入点上吗?

楼主(2009-01-23):
比如三线式接近开关,PNP,NO,(0-36VDC),可以把两个接近开关电源并联在24VDC上,把两个接近开关的输出同时接到一个PLC输入点上吗?

比如二线式的接近开关,NO,,(0-36VDC),把24V正电位接到两个接近开关上,再把两个接近开关的输出同时接到一个PLC输入点上吗?

网友A:
一般的接近开关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里有用二线制的并联的

网友B:
当然可以呀,没有问题

网友C:
没有问题,就当2个开关点

网友D:
检测一个位置没有问题,如果是用PLC程序????

还有........问题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要并联接呢,如果需要并联的话,最好加个小继电器来完成.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还是要工作小心呵!

网友G:
当然可以,但多个并联你就点考虑了.

网友H:
呵呵;加个中间继电器后再并联吧;

网友I:
没有问题的哦。。。。

网友J: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K:
怎么没 人说不可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漏电电流的,要是有继电器输出 的接近开关就好了

网友L:
好像没有并联用的吧?可以用两个点啊!我记得我们这儿想这么用来,好像有点问题!反正最终没有并联用!

网友M:
,要是有继电器输出 的接近开关就好了,有啊。一个120元的

网友N:
不知道你这个并联有什么意义.如果做信号检测,安全不好保障!因为毕竟存在漏电流,

如果加过度继电器,做并联,程序设计又很麻烦.没什么必要!

但是,这样是可以实现的!我做过实验,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是安全第一!因为这是做工控的标准!

网友O:
常开可以,常闭不行吧

网友P:
理论上应该可以.但一般没有这么用的.

我想最好是分别输入,在逻辑上用OR的关系编程。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关于常开可以,常闭不行吧

如果需要两个接近开关都输出才起作用的话,是可以用常闭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还是要工作小心呵!

网友S:
为什么并联用呢?当备用吗?

网友T:
是可以,不过这样不好

网友U:
两个应该可以,多了最好加一个继电器中转一下。

网友V(2009-02-25):
我觉得18楼的观点很好,你自己再想一想

网友W:
别说并联了串联的我都试过了。

网友X:
个人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不明白LZ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Y:
应该没问题。。。。。。

网友Z: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难道输入点不够吗?加个扩展输入好了

网友AA:
可以的啊,很多控制都是用PLC的输入点共用的.

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AB:
并联没什么问题,但是没这个必要性吧,如果为了并联提高可靠程度的话,完全可以做在程序里,这样对于现场处理问题方便些

网友AC:
注:PNP型接近开关 公共端接负

网友AD:
这样接没有那个必要吧,一个不就可以了吗??我支持16楼的说法

网友AE: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有的OEM机床厂家,用两个开关,一个用位置的检测,一个备用的。

网友AF:
接近开关可以并联或串联连接的.

 但要主要接近开关的类型, 以及他们的信号电流大小.

 OMRON的"接近开关" 说明书有详细连接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