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的编程口

楼主(2009-01-23):
有的西门子S7-200有一个通讯口,有的有两个通讯口,具备两个通迅口的S7-200的PLC,它的两个口都可以连编程线进行编程或调试程序吗,另外若在S7-200上外插一个EEPROM卡时,如何把PLC的程序导入到这个卡内,有时在把程序下到EEPROM卡上时,只有一个通讯口的PLC,当卡插入后,会出现编程线的PLC通迅不上,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好像要让CPU工作在STOP工作状态

网友B:
两个口都可以连编程线进行编程或调试程序 是的

楼主:
在实际副使用中,可能两个口都可能进行编程和调试,都能通迅上,但一旦EEPROM卡插上之后,再连编程线时会出现连不上,特别是只有一个通迅口的PLC如S7-214,224等,软件会提示有一个通迅被占用等提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