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数控机床
数控加工中心机床走X轴为什么机床抖的厉害

楼主(2009-01-24):
今天我机床运行一个跑直线的程序 走X轴向时机床抖的厉害 而跑Y轴向就没有问题 想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今天我机床运行一个跑直线的程序 走X轴向时机床抖的厉害 而跑Y轴向就没有问题 想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 导轨润滑不良 2 导轨镶铁松动 3 导轨磨损严重 4 电机及丝杠传动系统传动不平稳 5 导轨压板松动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

网友B:
检查过检测编码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