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扬PLC如何使用

楼主(2009-01-25):
各位工控高手你们好啊!小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厂里有一个台湾力扬PLC我想把程序上传出来,不知道用哪个软件好呢,我看质料说三菱软件可以的,但我试过不能上传。请大家帮我出处处主意好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连线对了很容易上传 如果没有密码的话

网友B:
用GX应该就可以的,不知道你连线对了没有。

楼主:
哦!但我用了还是通讯不上啊,编程线是力扬的,就不知道这么回事通讯不上,可是监控就可以,还有就是核对功能也可以,就无法读入程序。请大家帮忙分析好吗?谢谢了

网友C(2013-04-23):
最后怎么弄的呢?上传成功了吗?

网友D(2017-02-19):
引用 楼主:
哦!但我用了还是通讯不上啊,编程线是力扬的,就不知道这么回事通讯不上,可是监控就可以,还有就是核对功能也可以,就无法读入程序。请大家帮忙分析好吗?谢谢了

用三菱低版本编程软件,gx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