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不准

楼主(2009-01-25):
我们公司过年停车.可有个压力显示却为18%.查现场仪表(罗斯梦特)压力变送器.用万用表量输出电流为24MA.我晕咯.可控制室显示却是18%也就是输出不到8MA.你们回说可能通道问题.可我用HART375校验的时候375显示才3.9MA....这下我糊涂了.375显示输出为3.9MA...万用表显示是24MA...我都不知道是那个准了
(

网友A:
先找个标准MA信号,查一下万用表这个档是不是正常?再用375校一块正常使用的压力变送器,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也能对应上DCS上的显示值,这样就可以看出到低谁有问题

网友B:
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1.因为万用表的电流档从来都是最不可信的一个功能。万用表最值得依赖的是电压、电阻两档。
2.方法:一,在电源回路中串入一个250欧姆的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计算出电流即可。
    二、将变送器输出显示方式改为压力显示,让其显示补票压力值,看其是否为0,如果为零,说明18%的输出是量程设定不档,更改量程即可。
    三、如果更改显示后,显示仍不为0,应看量程设定值,计算其值是否正确。
    四、如果量程正确,是从0~X,则说明变送器有漂移。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的量程设置出现问题, 最大的可能性你用的是假的罗斯蒙特的表, 有不少假的表在做完量程迁移后不具有掉电记忆功能, 掉电后量程又会恢复到原始设置。 检查看看你的表, 有不少网站上有真假表的判断方法。

其余判断处理的方法, 楼上的两位已经说的很好了!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是接上一标准信号,看看显示对不对,就能确定是不是表的原因。

网友E:
拆去找地方用标准信号源校验一下,我们这儿一般这样做!

网友F:
变速器的接线端子模块可能坏了

网友G(2009-11-10):
万用表测法肯定有误,不然误差不可能那么大。

网友H:
变送器问题。。 需要从新调试。。

网友I(2009-12-24):
换我家的,北京雷萨德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13717545901  QQ1025917796  刘先生 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J:
先用信号发生器给显示仪表4~20mA,看是否为显示仪表故障,若不是就在找另外一个万用表在量一次,看是否电流也一样,若不是有条件的话将变送器拆回检验,变送器如果是好的话,基本可以判定为导线有故障或有较强的干扰

网友K:
信号传输过程可能出现分流现象。如压力变送器仪表后盖是否接触接线端子,信号线绝缘损坏。

网友L:
对:rentao1889 关于

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1.因为万用表的电流档从来都是最不可信的一个功能。万用表最值得依赖的是电压、电阻两档。
2.方法:一,在电源回路中串入一个250欧姆的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计算出电流即可。
    二、将变送器输出显示方式改为压力显示,让其显示补票压力值,看其是否为0,如果为零,说明18%的输出是量程设定不档,更改量程即可。
    三、如果更改显示后,显示仍不为0,应看量程设定值,计算其值是否正确。
    四、如果量程正确,是从0~X,则说明变送器有漂移。

内容的回复:

请问: 串入250电阻后得到的电压值再除以电阻值,得到的数值是否就是应该为变送器正确的输出值

网友M:
排污门打开,泄压到零,不就搞定了!

网友N:
赶来报道,着学习气氛很好.

网友O:
换我家的,南京伊克塞德自动化有限公司 EJA变送器江苏甲级代理。电话:15895890972  QQ382252938  卢先生 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P:
对:转行好难 关于回复内容:
对:rentao1889 关于

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1.因为万用表的电流档从来都是最不可信的一个功能。万用表最值得依赖的是电压、电阻两档。
2.方法:一,在电源回路中串入一个250欧姆的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计算出电流即可。
    二、将变送器输出显示方式改为压力显示,让其显示补票压力值,看其是否为0,如果为零,说明18%的输出是量程设定不档,更改量程即可。
    三、如果更改显示后,显示仍不为0,应看量程设定值,计算其值是否正确。
    四、如果量程正确,是从0~X,则说明变送器有漂移。

内容的回复:

请问: 串入250电阻后得到的电压值再除以电阻值,得到的数值是否就是应该为变送器正确的输出值
内容的回复:

是的

网友Q:
回路检查,先单校变送器,在系统联校

网友R:
重找个表看下,先确定哪个是准确了。

网友S:
我司代理日本VALCOM的压力和称重传感器,亚洲最专业制作压力和称重传感器的品牌,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QQ:961239285

网友T:
【买】收购:6ES7315-2AG10-0AB0
产品图片: 未提供图片
型号: 6ES7315-2AG10-0AB0
数量: 10
描述: 深圳地区 本公司长期现金收购西门子PLC,有积压余货,工程剩货的朋友与我联系,型号包装不限,数量不限!!!! E-MAIL: 249969882@qq.com 电话:13266600205, QQ:249969882 0755-29031012 黄工

网友U:
单校变送器,在系统联校

网友V:
我们现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这样问题基本都是现场仪表绝缘不好,我们这里几个全都是现场表头进水造成。万用表的显示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W:
好变频 三垦造 欢迎广大用户选购三垦变频器、LS(LG)变频器及PLC

三垦变频器一级代理商---南京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有需要购买变频器的朋友欢迎前来咨询选购

全国销售热线 025-84293018

联系QQ:1064908951

公司网址:http://www.koda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