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放掉变频器储存的电

楼主(2009-01-25):
ACS350断电后其 X1B 的19脚(RONO)仍带电,怎么放掉?

网友A:
将电机线拆掉,,,,,,,,,

网友B:
拿手摸一下。。。。。。

网友C:
直流电容两端用灯炮放啊

网友D:
串2个灯泡在PN两端,一闪就OK了

网友E:
DC+ & DC-  拿線接在一起(60v以下)

网友F(2009-04-02):
为了你的人身安全着想,建议你等待一刻钟后再去碰,如果你胆大的话就在DC+     DC- 两端用灯炮放

网友G:
耐心等一会变频器自身有发光二极管放电。

网友H:
用一个5500UF的电容直接旁路

网友I:
耐心等一会变频器自身有发光二极管放电。 要是你胆子大的话就在直流母线两端用灯泡放电

网友G:
如果放电太快,对变频器使用寿命有影响。

网友J:
对地放电

网友K:
耐心等一会变频器自身有发光二极管放电或在DC+ DC- 两端用电阻几千欧姆放电

网友L:
DC+ DC- 两端用电阻放电

网友L:
DC+ DC- 两端用电阻放电 ,在300V以下时

网友M:
等几分钟就好。

网友N:
接个 电风机 或 串联上几个灯泡 就可以

  在pn

网友O:
用电阻接上线2头一碰

网友P:
最好的放电方法是用二个串联灯泡。

网友Q:
为了少等5分钟去冒险 不值当

网友R:
引用 网友S:
耐心等一会变频器自身有发光二极管放电。
嗯。。。。

网友T:
我也是在PN端口用100W灯泡放电,既方便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