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维修电工作业标准”和“数控设备维护标准”?

楼主(2009-01-26):
小第刚到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从事“电气工程师”一职,公司现叫我做一个“维修电工作业标准”和“数控设备维护标准”文件出来。但我以前从未做过,请各位大虾帮忙解决下,诚谢!

网友A:
不是一回事,“维修电工作业标准”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对所有电气控制设备外围基本的维修及保养,不包扩CNC控制,而“数控设备维护标准”是针对加工中心而言的,他要求熟悉数空控指令编程,有较强的针对性

网友B:
所谓的作业标准就是你的工作流程。也就是你的检修维修项目,是怎么做的啊就怎么写了。不过一点要详细······

网友B:
我在论坛里发表了一个电仪的服务标准,你可以参考一下。

发表于《电工论坛 》 电仪人员的服务标准 2026 楼主 发帖时间:2009-1-17 15:17:38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修改 建议删除该贴!! 电仪人员服务标准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电仪设备越来越多,而且技术也越来越先进。这给电仪维修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本##制定以下服务标准。

一·服务及时性

1·电仪人员接到任务后,10分钟内到达现场检修,自己不能处理的及时反馈到班组或车间;

2·无论是否是你的责任区,接电话后不准让用户另找别人;

3·节假日当班人员必须与调度室及时沟通,保证电器设备维修的及时性;

4·能在制定的时间内圆满完成维修任务。

二·服务质量

1·检修后的设备是否得到用户认可

2·工作完成后现场是否清理彻底

3·是否因为自己草率的断定引起设备事故甚至影响生产

4·能否根据既有的知识,事例,经验,洞察未来或未知事项作出全盘性的判断

5·责任区的电仪设备的卫生状况是否达到公司要求。

6·责任区的电仪设备每天至少要巡视一次,而且要用户签名。

三·服务态度

1·是否对工作具有高昂的意愿和热情

2·接电话时是否采用礼貌用语

3·是否乐于协助他人工作

4·对工作的失误是否存在逃避责任或辩解。

网友C:
我有现成的,以前做过数控加工车间的设备维修管理,把你的QQ或者邮箱告诉我,可以提供给你

网友D:
三楼你好:

我认为应先把修理人员的工作安全放在首位。

网友B:
谢谢6楼的啊,我发的只是服务态度的标准,我们还有很严格的工作制度。

楼主:
TO:Piston

我的邮箱:lqgy_qf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