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是否可以反转

楼主(2009-01-26):
我公司有一台齿轮泵,因多抽了一些油到油桶。现需要把油重抽回去,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的,请看原理图http://www.ye-ya-jian.com/4/4_2/4_2_2/4_2_2_26.htm   如果是手动的就反转手柄,如果是电动的就调整电机相线。

大菜鸟!

网友:
不可以,看看工作原理,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B:
可以反转的,但不能出油了。要出油,只能一个转向。

网友C:
换一下接头就OK何必换向

网友D:
反转可以但不会上油,只有正转才可以上油

网友E:
反转就不行啊,你可以把油管倒过来用就行了啊。

同意5搂的说法。

网友F:
不可以,短时间不上油,长时间损坏油泵

网友G:
绝对不可以的    会损坏泵的

网友H:
         我个人认为有可以的

网友I:
齿轮泵怎么会反转呢?

网友J:
可以反转的,没得问题,就是不会出油

网友K:
齿轮泵由于是两个齿轮相互啮合工作,两个齿轮互反向旋转,在吸入口将油、液等分别带到两个齿与泵内腔之间的间隔内,在出口处两个齿轮的齿在相互啮合时,将油液挤压出去。而且,进出口的大小不一样,结构上也有些差异。因此,齿轮泵是不能通过反向旋转的办法来反抽油。

网友L:
只需把两根油管对调,不能让泵反转。

网友M:
就这脑袋,被驴踢了吧?泵电机反转就能够倒抽了?!搞笑

网友N:
齿轮泵可以强制反转,但是不能抽油,请提问前稍微学习一下基础的机械知识

网友O:
反转不上油了。可以想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