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电机不同步

楼主(2009-01-27):
我们140t主钩两台电机是定子调压串电阻调速的,但启动的瞬间其中一台电机明显比另一台慢,而且还瞬间倒转然后恢复正常,不知这是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A:
从你的表述看,问题不在运行区间而在启动区间,这说明你的电机接线是正确的。故障范围应在启动的各环节:如机械传动装置的松紧不一,或两组启动电阻的阻值虽相同而厂家不一,或电阻虽是同一厂家但新旧不一,或在同步切除电阻时其相应段的阻值不一,或两电机的转速虽同极数但有转速差等。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表述看,问题不在运行区间而在启动区间,这说明你的电机接线是正确的。故障范围应在启动的各环节:如机械传动装置的松紧不一,或两组启动电阻的阻值虽相同而厂家不一,或电阻虽是同一厂家但新旧不一,或在同步切除电阻时其相应段的阻值不一,或两电机的转速虽同极数但有转速差等。供参考。

学习了!!!

网友C:
串的电阻有虚接的吧............

楼主:
电阻新旧、厂家都一样,电机也是原厂家的,近段时间才出现这种情况。电阻都查过了,没有虚接的,也没发热的地方!我并且把两台电机的电源线、电阻线都调换了,但还是那台有问题,我想应该是机械的问题,但还没查出来!

网友D:
电机的响声大吗,大的话可能是转子问题

网友E:
当你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抓电流和电压这这个关系的东西。用表测量一下转子的电流与另一台作比较。再就是是电气与机械分开,独立看电气的空载电流和听声音。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