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开关发热的原因

楼主(2009-01-27):
有一4000A的刀开关,结构是每相为4个1000A的刀开关组成,在负载电流为3000A时运行良好,但负载电流下降到1500时,刀开关却发热烧红(4个刀片轮流),用螺丝刀接触发热刀片,磁力很强。下降到1000A还是发热

楼主:
不知是啥原因,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A:
1 是四级刀开关吗?

2 负载是什么?负载电流下降到1500A时,负载有什么不同?

网友B:
楼上的意思是跟负载性质有关系.....学习了~~~~~

网友C:
还没见过这种情况,很想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没听说过。我猜是不是你查一下说明书,这种刀开关可能不适合用于2000A以下电流。磁力强说明在刀片上产生了涡流,发热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E:
    刀开关接触不良,或你用的刀开关是冒牌货。产生磁性,振动声音是负载电流大形成的,负载越大发热越厉害。

网友F:
开关发热的一般原因是接触不良,特殊原因是过流、高频;

网友F:
1、搂主可能把问题没有说清楚;

2、从字面看搂主说的情况不存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搂主可能把问题没有说清楚;

2、从字面看搂主说的情况不存在!

网友H:
学习了!

没有使用这么大的开关

网友I:
还没见过这种情况,很想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J:
磁力强说明在刀片上产生了涡流,发热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K:
是啊,发热是因为磁力强产生了涡流,你可以从这方面查一下原因。

网友L:
你说的应该是电流小没有问题,电流大了以后才发热,主要是涡流效应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没听说过。我猜是不是你查一下说明书,这种刀开关可能不适合用于2000A以下电流。磁力强说明在刀片上产生了涡流,发热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N:
应该是接触不良产生的,所以楼主最好还是检查一下刀片处的加力弹片,或是弹簧有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其二、就是对接触面进行检查,是否有氧化现象。当电流较大时,由于两刀片之间的电流方面相同,根据电磁理论两刀片间的作用力为相互吸引,产生的吸引力使刀片和静触头紧密结合在一起,此时接触电阻较小,刀片接触处产生的热量就相对较小。当电流下降时,两刀片间的作用力减小,接触电阻增大,刀口间产生的热量就会急剧上升,至使刀口发红,严重的甚至将刀口熔断.建议楼主,进行停电检修,重点检查动静触头接触是否良好,压力调整是否得当,刀口有无氧化现象,及早排除隐患,确保设备安全运行.

网友O:
四个刀片间产生环流所致。用弹簧秤分别测试四个刀口的结合紧密度是否一致即可。供参考。

网友P:
该是接触不良产生的,所以楼主最好还是检查一下刀片处的加力弹片,或是弹簧有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其二、就是对接触面进行检查,是否有氧化现象。当电流较大时,由于两刀片之间的电流方面相同,根据电磁理论两刀片间的作用力为相互吸引,产生的吸引力使刀片和静触头紧密结合在一起,此时接触电阻较小,刀片接触处产生的热量就相对较小。当电流下降时,两刀片间的作用力减小,接触电阻增大,刀口间产生的热量就会急剧上升,至使刀口发红,严重的甚至将刀口熔断.建议楼主,进行停电检修,重点检查动静触头接触是否良好,压力调整是否得当,刀口有无氧化现象,及早排除隐患,确保设备安全运行.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该是接触不良产生的,所以楼主最好还是检查一下刀片处的加力弹片,或是弹簧有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其二、就是对接触面进行检查,是否有氧化现象。当电流较大时,由于两刀片之间的电流方面相同,根据电磁理论两刀片间的作用力为相互吸引,产生的吸引力使刀片和静触头紧密结合在一起,此时接触电阻较小,刀片接触处产生的热量就相对较小。当电流下降时,两刀片间的作用力减小,接触电阻增大,刀口间产生的热量就会急剧上升,至使刀口发红,严重的甚至将刀口熔断.建议楼主,进行停电检修,重点检查动静触头接触是否良好,压力调整是否得当,刀口有无氧化现象,及早排除隐患,确保设备安全运行.

本公司生产之开关严禁轻载运行,否则后果自负.***开关厂.

网友R:
开关发热一般是刀开关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S:
电流小后热胀冷缩,出现接触不良

并非电流小反而起热

4000A刀闸过3000A正常?1500A更应该正常

网友T:
我不太清楚,这么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