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无显示

楼主(2009-01-27):
我检查一台三菱FR-F540-7.5K的变频器。故障为键盘无显示,POWER和ALARM指示灯均不亮。检查开关电源变压器,发现它的19和21脚断路,而其它的引脚测量应该没有问题。我现在不是非常确定,该变压器的19和21脚是否为一组绕组,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够告告知。不胜感激,谢谢了

网友A:
最好咨询客服,这种问题,你自己搞了,到时候搞坏了就亏大了。

网友B:
如果开关管坏过,一般变压器就坏了...19--21是振荡主绕组,坏了后电源肯定不工作,技术交流13056660695

网友C(2009-09-04):
这个好像是开关厚膜坏了,,

像这样的,只好换一台,上次,在线上也遇到过一次。E740,进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