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VFD-M故障问题

楼主(2009-01-28):
台达变频器,型号VFD007M43B,0.75KW.STOP,FWD两灯同时亮。调节电位器数字反应正常,MODE和ENTER键正常,但上,下键和RUN,STOP键怎么样都没反应。找了一块面块换上,故障依旧。哪位老师能说说是什么问题吗?谢谢!

楼主:
唉,搞定了,面板锁住了

网友A:
你好,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可以告诉我怎么解锁吗

网友B:
解锁:按ENTER键5秒钟以上,不行就多按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