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使用RS485与科威PLC通讯

楼主(2009-01-28):
力控使用RS485与9台科威PLC组态,通讯问题如何解决呀

网友A:
力控组态与科威PLC能通讯,首先您需要用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在组态软件设置上协议选择三菱FX485协议就可以了。将计算机设为主站。PLC设定为从站。PLC从站设定方法请参考科威PLC编程手册。如还有不清楚地方可以电话联系我。13707233578。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