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为什么不能开路运行?

楼主(2009-01-29):
电流互感器为什么不能开路运行?对所带的负载有什么要求?

楼主:
不知这样解释对不对:电流互感器在正常运行时,二次电流产生的磁通势对一次电流产生的磁通势起去磁作用,励磁电流甚小,铁芯中的总磁通很小,二次绕组的感应电动势不超过几十伏。如果二次侧开路,二次电流的去磁作用消失,其一次电流完全变为励磁电流,引起铁芯内磁通剧增,铁芯处于高度饱和状态,加之二次绕组的匝数很多,根据电磁感应定律正=4.44/fNB,就会在二次绕组两端产生很高(甚至可达数千伏)的电压,不但可能损坏二次绕组的绝缘,而且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再者,由于磁感应强度剧增,使铁芯损耗增大,严重发热,甚至烧坏绝缘。因此,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电气试验人员的一个大忌。鉴于以上原因,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不能装设熔断器;二次回路一般不进行切换,若需要切换时,应有防止开路的可靠措施。

网友A:
:(1)使用中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一旦开路,一次电流全部用于激磁,铁芯磁通密度急剧增加,不仅可能使铁芯过热、烧坏线圈,还会在铁芯中产生剩磁,使电流互感器性能变坏,误差增大。
(2) 由于磁通密度急剧增大,是铁芯饱和而致磁通波形平坦,使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产生相当高的电压,对一、二次绕组绝缘造成破坏、对人身及仪器设备造成极大威胁,甚至对电力系统造成破坏。

网友B:
小弟在这学习了。谢谢这里都是热心人

网友C: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楼上的1楼,2楼说的已经很专业了。这里就不在重复,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一、就是二次绕组两端产生很高(甚至可达数千伏)的电压,不但可能损坏二次绕组的绝缘,而且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二、就是有可能使保护装置出现误动,特别是差动回路中,如果二次回路开路,差流增大,就及易引起保护装置误动。

网友D:
要养成看产品说明书的习惯。开路运行不符合产品的运行技术要求;根据变压器原理,若开路运行则二次侧电压很高易造成烧损甚至伤及员工性命。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这样解释对不对:电流互感器在正常运行时,二次电流产生的磁通势对一次电流产生的磁通势起去磁作用,励磁电流甚小,铁芯中的总磁通很小,二次绕组的感应电动势不超过几十伏。如果二次侧开路,二次电流的去磁作用消失,其一次电流完全变为励磁电流,引起铁芯内磁通剧增,铁芯处于高度饱和状态,加之二次绕组的匝数很多,根据电磁感应定律正=4.44/fNB,就会在二次绕组两端产生很高(甚至可达数千伏)的电压,不但可能损坏二次绕组的绝缘,而且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再者,由于磁感应强度剧增,使铁芯损耗增大,严重发热,甚至烧坏绝缘。因此,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电气试验人员的一个大忌。鉴于以上原因,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不能装设熔断器;二次回路一般不进行切换,若需要切换时,应有防止开路的可靠措施。

网友F(2012-01-03):
当二次回路开路时,二次电流变为零,而一次电流不随二次电路减小。一次磁动势有很大。合成磁通突然增大!铁心磁路高度饱和!此时一次电流全部转变为励磁电流,在二次绕组中产生很高的电动势,其峰值可能高达几千伏甚至上万伏!威胁人生安全或造成仪表,保护装置,负感器二次侧绝缘损坏。由于磁路的高度饱和,使磁感应度骤然增大,会引起铁心过热甚至烧毁电流负感器!

网友G:
        电工书上就有详细讲解,  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一旦开路,一次电流全部用于激磁,铁芯磁通密度急剧增加,不仅可能使铁芯过热、烧坏线圈,还会在铁芯中产生剩磁,使电流互感器性能变坏,误差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