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都烧坏的原因???

楼主(2009-01-29):
用到松下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发现出现问题,

请教各位,在什么情况下两者都会坏呢???

已经通过更换好的驱动器和伺服电机确认过,两个都坏了,我有点郁闷啊,怎么会把驱动器和编码器搞坏呢

网友A:
会不会是负载大,以后电机先烧坏,然后伺服控制器才坏的呢!

网友B:
嗯?怎么两个都坏了?不是很清醋,你的线接对了吗?再确认一下啊!

网友C:
  同意1楼观点

网友D:
是不是电线和插头连接时装错了呀,所以烧坏电机和驱动器。我这边是松下伺服电机低价,大量现货,可以为各位朋友提供全方面的技术服务: QQ:460723779   余先生

网友E:
判断线路 设备  没问题的话    有可能是谐波造成的了

网友F(2009-03-10):
请教楼主冰轮的冷冻机用什么润滑油,品牌和型号?

楼主:
呵呵,看了各位的回答

我比较赞同5楼,行云168  的看法啊,我们是中频炉,功率不大,我也估计是由谐波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