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 step7-microwin v4.0 sp6问题

楼主(2009-01-29):
请高手解决问题---安装 step7-microwin v4.0 sp6 出现 could not copy icomm200silentmodemps.dll,安装之后不能正常打开

网友A:
看到V4.0 SP6后葱忙安装,而没有把电脑中老版本的编程软件删除,建议你删除老版本的编程软件后安装V4.0 SP6 。删除老版本的编程软件有先后秩序:1. S7-200.explorer-----, 2. TD  keypad  Designer-----, 3. SIMATIC  step7-Micro/ V4.0或V3.2 -----。 如有后续问题可拨13205251050本人咨询,我热心为你解答。解决问题后别忘了说声谢谢哦

网友B:
安装SP6我没注意,反正看到原来的版本就删除,最后安装没问题。

网友C:
干嘛用的,我怎么没用过

网友D:
我是新装的XP系统上安装的,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E:
呵呵;

可以启动后进入安全模式下安装一下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

可以启动后进入安全模式下安装一下试试看;

网友G(2009-09-24):
安装Step7 Microwin 4.0 SP7最新方法

对于通过Windows自带的添加删除程序的操作,始终卸载不了的Microwin的4.0,可以采用如下方法解决:

1、 安装优化大师软件;

2、 在软件智能卸载那里,单击其他

3、 找到Microwin的安装路径,默认为:"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MicroWIN V4.0\bin\microwin.exe"

4、 分析完毕后,进行卸载;

5、 安装SP7的注册表安装文件;

6、 安装SP7(无需再装4.0);

全部点击下一步直到完成。

如果你手头上没有相关的软件,请联系: QQ:997568738

网友H(2010-09-10):
用notepad新建一个txt文件,写入下列内容: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Update32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Components]
"CountLibs"=dword:00000001
存为***.reg文件。双击将其导入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