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7-200与维纶屏显示数值的问题

楼主(2009-01-29):
维纶屏选择PLC类型为西门子S7-200,数字地址类型只能选择VW型,w而VW只能最大到32767,如过想显示超过这个数值的数该怎么办?我的触摸屏显示记数,不能只记到32767吧?

网友A:
你可以选VW;字数改写为2;这样就变成了VD的类型;这样应该够你用

网友B:
呵呵;用双字节的就可以了,32位的;

网友C:
威纶应增加字节数据地址,不然字节型数据要转换成字,太局限了.

网友D:
VW是从0-32767整数,VD是从-32767到32767双整或浮点。你要的数值可做一个与0-32767的比例对照,用浮点数数据类型,想做到多大就多大。

网友E:
可以选四位双字,这样范围就大多了

网友F:
看维纶的手册,上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G: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