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井下电压要用660V或更高

楼主(2009-01-30):
为什么井下电压要用660V或更高。

网友A:
国家规定而已

网友B:
煤矿电工比地面电工要求更严格,井下都是防爆电器。原理都一样,都是电。地面电压有220V 380V. 井下电压有127V 380V 660V 1140V 6000V 有的还有10000V,

网友C:
 电压高的话电流就要小些

楼主:
谢谢,我知道是国家规定。我们都知道在潮湿的地方要用36V等低电压,而井下潮湿却用660V或更高

网友D:
煤矿井下常使用127V作为照明、控制电源,电压相对比较低,有利于人身安全;而660V的电压比380V高一些,有利于远距离传送大的电能,减少电能损耗。为了输送更大的电能,综机,综采工作面的电压有1140V的和3300V的。所有这些电源,从地面变电所到井下中央变电所和井下中央变电所到各个菜区之间,全部使用6000V等级的电压供电。无论在什么地方使用电能,提高电压都是为了减少电能损耗,降低电压都是为了用电安全。

网友E:
聽你們的話真的是大開眼界

网友E:
有那位大哥是電機維修工嗎?或是維修電工的嗎?

网友F:
领教了O(∩_∩)O哈哈~

网友G:
无论在什么地方使用电能,提高电压都是为了减少电能损耗,降低电压都是为了用电安全。

五楼总结的不错。

楼主:
对:cqs0088 关于煤矿井下常使用127V作为照明、控制电源,电压相对比较低,有利于人身安全;而660V的电压比380V高一些,有利于远距离传送大的电能,减少电能损耗。为了输送更大的电能,综机,综采工作面的电压有1140V的和3300V的。所有这些电源,从地面变电所到井下中央变电所和井下中央变电所到各个菜区之间,全部使用6000V等级的电压供电。无论在什么地方使用电能,提高电压都是为了减少电能损耗,降低电压都是为了用电安全。
内容的回复:谢谢!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无论在什么地方使用电能,提高电压都是为了减少电能损耗,降低电压都是为了用电安全。

五楼总结的不错。

网友I:
主要是为了减少电机的体积,高压电机体积较小。若用普通电机,那么采煤机将庞大无比。

网友J:
只要做过煤矿的工程的话

就会知道

网友K:
学习了。

1。提高电压都是为了减少电能损耗,降低电压都是为了用电安全。

2。减少电机的体积,高压电机体积较小。若用普通电机,那么采煤机将庞大无比

网友L:
提高电压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输电距离,其次才是减小损耗。矿山井下供电其本都是窄长地带沿着巷道布置,相对地面的扇形、圆形供电区域,其供电距离较长,因此采用较高电压,减小电流,在同样截面的导线上可把电能输送的更远。

网友M:
顶5楼的

煤矿井下常使用127V作为照明、控制电源,电压相对比较低,有利于人身安全;而660V的电压比380V高一些,有利于远距离传送大的电能,减少电能损耗。为了输送更大的电能,综机,综采工作面的电压有1140V的和3300V的。所有这些电源,从地面变电所到井下中央变电所和井下中央变电所到各个菜区之间,全部使用6000V等级的电压供电。无论在什么地方使用电能,提高电压都是为了减少电能损耗,降低电压都是为了用电安全。

楼主:
谢谢大家,学习了.有长知识了

网友N(2009-04-11):
有什么标准这么规定?编号?

网友O:
导线的电流是不是越小越好!!

P=UI

网友P:
1、“为什么井下电压要用660V或更高?”,因为是动力用电,考虑电压低损耗大,所以提高电压;

2、如果是移动设备等就不会这样要求,因为安全第一,要降低电压;

网友P:
3、规定的前提条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