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通讯失败原因求助

楼主(2009-01-30):
各位好!我们这有一套设备采用S7-300一主三从控制,之前一直运行良好,节前将控制用电脑主机拆下,现重连接上后,对三个从站均显示通讯失败。该套设备的通讯连接方式是
    PC 放大器 从站(2个)
从站 主站

已排除接线不良。

现状是:PC上设备管理器里无异常,PC上通讯卡的信号灯闪烁,主、从站PLC上信号灯正常,放大器信号灯正常

已检测各信号线均正常,将从站接线直接接到PC上,也无法与连接对象通讯;

无法了解到之前的拆装是否对PC或网卡造成伤害,或者拆除PC时的断电关机方式是否正确。

本人是这方面的新手,请问各位,是否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查出异常到底出在什么地方?(现在PC上的通讯卡嫌疑较大)

网友A:
主机程序是否丢失?

网友B:
按照  先前的 设置 再设置你的电脑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终端电阻的原因。

网友D:
排除硬件问题.CALL 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