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供电电源是三相还是单相?

楼主(2009-01-30):
路灯供电电源是三相还是单相?

网友A:
可以是三相,也可以是单相,要看功率的大小。

如果用三相供电,实际上仍然是单相,灯的电压仍然是220V,是三相4线+接地。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好,我没的说了.

网友C:
市电

三火线共一零线,每个火线上平均接若干路灯。

楼主:
为了减少压降的影响,在路线长的路灯干线可能需要线径粗的电缆,那干线与路灯之间的接线有无讲究之处 ?有没专用的卡件?

网友D:
为了减少压降的影响,在路线长的路灯干线需要线径粗的电缆,那干线与路灯之间的接线有讲究的。比如第一个路灯接黄线,第二个路灯接绿线,第三个路灯接红线,第四个路灯接黄线,第五个路灯接绿线,第六个路灯接红线——以此类推,在实际运用中还要看你们的要求

网友E:
只要注意不要使偏了相就行了。

楼主:
干线与路灯的接线是指干线比较粗,而路灯估计2.5平方的就足够了,连接处是否有专用的卡件?

网友F:
三火线共一零线,每个火线上平均接若干路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三相,也可以是单相,要看功率的大小。

如果用三相供电,实际上仍然是单相,灯的电压仍然是220V,是三相4线+接地。

网友H:
4楼回答旳很对,san

网友I:
电网供电电源都是三相.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市电

三火线共一零线,每个火线上平均接若干路灯。

网友K:
三火共一零!平均分配的,这样在出现故障的时候能保证有1/3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K:
1/3不正常工作,呵呵

网友L:
三相的啊,要不然那麽多路灯电网得三相就太不平衡啦

网友M:
从实践来看,若是一般中小型单位里的路灯并且各支线的距离并不长,宜用单相电源;若是特大型单位或市政单位的路灯,由于各支线距离较长,应采用三相电源为宜。供参考。

网友N:
楼上的说的很好,我j是真的盾来没的说了.

网友O:
计算一下,如果功率大的话,用三相这样对电流的冲击也小啊。

网友P:
同意一楼的,讲得很好

网友Q:
三相一零线,每个相线上接若干路灯。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R:
三相4线供电   负荷平衡分配

网友S:
可以是三相,也可以是单相,要看功率的大小。

如果用三相供电,实际上仍然是单相,灯的电压仍然是220V,是三相4线+接地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T:
说白了,到了每个路灯是单相,主干可以是三相四线供电

网友U:
主干是三相四线,每个路灯是单相

网友V:
不知农村线改后是否是三相4线供电?如是 为什么会出现一条街道 一边有电,一边没电呢?

网友W:
可以是三相,也可以是单相,要看功率的大小。

如果用三相供电,实际上仍然是单相,灯的电压仍然是220V,是三相4线+接地

网友X:
碰巧看到里面一次 应该是三相加零线

网友Y:
引用 网友D:
为了减少压降的影响,在路线长的路灯干线需要线径粗的电缆,那干线与路灯之间的接线有讲究的。比如第一个路灯接黄线,第二个路灯接绿线,第三个路灯接红线,第四个路灯接黄线,第五个路灯接绿线,第六个路灯接红线——以此类推,在实际运用中还要看你们的要求

哇,这么多讲究啊?我没做过这个,还真不知道呢,学习了。

顶一下!

网友Z:
三相加一个零线,1/3平均功率分配

网友AA:
如果用三相供电,实际上仍然是单相,灯的电压仍然是220V,是三相4线+接地

网友AB:
用三相供电,实际上仍然是单相,灯的电压仍然是220V,是三相4线+接地

网友AC:
三相共零线...

网友AD(2011-03-18):
对:yjig 关于

可以是三相,也可以是单相,要看功率的大小。

如果用三相供电,实际上仍然是单相,灯的电压仍然是220V,是三相4线+接地。

内容的回复:如你所说,那么三相配电的断路器如何选择,是3个单相还是一个三相的呢?

网友AE:
               是采用三相供电,A相+N    B相+N   C+N  所以就是220V,电杆外壳接PE  一般要看路灯数量总功率,小功率就采用单相220v直接供电,如路灯数量多功率大必须采用三相供电方式,有电气照明控制柜,(既有定时启动关闭照明的控制器又有短路保护、过流保护)。

网友AF:
要搞清相电压与线电压

网友AG:
引用 网友M:
从实践来看,若是一般中小型单位里的路灯并且各支线的距离并不长,宜用单相电源;若是特大型单位或市政单位的路灯,由于各支线距离较长,应采用三相电源为宜。供参考。

网友AH:
引用 网友D:
为了减少压降的影响,在路线长的路灯干线需要线径粗的电缆,那干线与路灯之间的接线有讲究的。比如第一个路灯接黄线,第二个路灯接绿线,第三个路灯接红线,第四个路灯接黄线,第五个路灯接绿线,第六个路灯接红线——以此类推,在实际运用中还要看你们的要求

学习了

网友AI:

1、看一个灯,用的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是单相;

2、看所有灯,用了三相电、零线,是Y接三相负载!

网友AJ(2011-04-26):
引用 网友T:

说白了,到了每个路灯是单相,主干可以是三相四线供电

网友AK:
引用 网友AE:
是采用三相供电,A相+N    B相+N   C+N  所以就是220V,电杆外壳接PE  一般要看路灯数量总功率,小功率就采用单相220v直接供电,如路灯数量多功率大必须采用三相供电方式,有电气照明控制柜,(既有定时启动关闭照明的控制器又有短路保护、过流保护)。

一般都是这样

网友AL:
路灯是单相电源供电的

网友AM:
零线的电流是否等于三相之和

网友AI: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三相,也可以是单相,要看功率的大小。如果用三相供电,实际上仍然是单相,灯的电压仍然是220V,是三相4线+接地。

1、看一个灯,或同一根火线上的灯,是单相;

2、看所有的灯,三根火线都有灯,就构成三相负载Y接的三相电源供电;

网友AI:
3、不能说“电压是220V”就是单相。

网友AN:
小功率(总功率)采用单相供电即可,超过3千瓦请采用3相5线制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