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直流调速器有直流供电的吗?

楼主(2009-01-31):
我有四台直流电机需要控制,其中两台需要调速,另两台只需控制正反转就可以了,电机功率为1.5KW,供电为蓄电池供电,请问欧陆有直流供电的直流调速器吗?另外,请问还有什么可用的调速器,另国内的无刷直流电机哪个厂家做得比较好,而且功率需要达到1.5kw以上。谢谢大家。

网友A:
呵呵!楼主啊!是不是高速公路上用得啊?

网友A:
建议你考虑一下  直流伺服。你说说电机得型号?参数?

楼主:
电机没选呢,我考虑电机和控制器一起选,现机械只提供电机功率1.5KW.直流伺服功率能做到多大,要求驱动器要直流供电的?

网友A:
哦!你还没有选型啊?我还以为你是改造的呢?

网友B:
你选直流伺服电压等级到200V没有问题电流到20A也没问题,可根据你的蓄电池电压选择伺服器电机要选用永磁的

网友C:
直流供电的,可以选择以崭波器为主的调速装置

网友D:
可以的,我在冷轧机上见过